铝制电机端盖引起电机振动

楼主(2015-10-14):
一个朋友做加工,接到一种小电机的铝制端盖,压铸以后数控车加工轴承位和外圆台阶。现在问题是,加工出来的东西达不到要求,据说是电机通电后振动有杂音,退了好些货,轴承外径32。

向大家请教下,这东西的轴承位加工公差是多少?引起电机振动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你图纸和图呢?

这个轴承孔,材质为铝合金,建议正负一丝,过大过小都够呛,过大松动,震动大,过小很难安装,硬搞上去说不定轴承孔爆掉。还有就是同心度。另外,震动也不一定就完全是外壳问题,建议在出现震动时,看转子的动平衡如何,也有人状态搞不清楚,把别人的问题扣到你脑袋上。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对我很有帮助。另外问下是在32的基础上正负一丝吗?同心度在多大范围内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轴承位与外圆台阶是否同心?

网友(点评):
同心度2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纸和图呢?

这是图片,厂方要求轴承位车加工后用滚压刀滚压,这个有必要吗?我感觉最后精车到尺寸然后光洁度达到要求没必要再滚压吧?另外上数控车车的时候用的是气动弹簧夹头,夹的是筋旁边的三个凸起的地方,这样装夹合理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装夹,请您 指点

网友:
有没有出现明显的装夹变形?

网友(点评):
没有明显变形,但是如果弹簧夹头夹紧力大外圆台阶会有3-5丝的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