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维模型上打了一个M3螺纹孔,画二维图的时候螺纹不见了

楼主(2015-10-15):
在三维模型上打了一个M3螺纹孔,画二维图的时候螺纹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以前碰到过几次,我是直接把尺寸直径2.5改为M3

网友A:
你做的是M3的螺纹吗?底孔多大?如果是做M3的螺纹还打了3的孔还哪里有螺纹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M3的螺纹吗?底孔多大?如果是做M3的螺纹还打了3的孔还哪里有螺纹给你看

只有M3的螺纹孔,没开光孔

网友:
是否隐藏了?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也只有被隐藏了才回出现如此情况

网友:
点孔标注才会显示M3,智能尺寸是显示2.5

网友:
插入螺纹孔。

网友:
工程图,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看看装饰螺纹线的勾勾有没有勾上

网友(点评):
装饰螺纹线是显示的,还是没用。工程图中螺纹线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

网友:
在你的三维这里,右键螺纹特征,选择编辑特征。下拉菜单,在最下面的“选项”里,吧中间的带螺纹线的图示按钮,点一下

网友(2015-12-24):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