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导轨安装打表方法,请教

楼主(2015-10-15):
      今天闲来无事,在车间转悠,看到车间师傅在安装直线导轨,所以上去学习一下。
      他把大理石的基准块放在两条导轨的中间,把表吸在一条导轨的滑块上,大大理石基准块的上面(打导轨的高度差),用这条导轨把大理石基准块校平,然后再把表吸在另一条导轨的滑块上,以大理石基准块把这个导轨校平。
    我在想,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一根导轨去校另一根导轨呢,效果是不是一样的。我在网上查了,大多都是师傅那种校正方法,还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怎么确保导轨式直的呢?大理石基准的作用就是找到一条直线。

网友A:
大理石校轨,是直线度    ,大理石可视为理想形状,直接判断轨的直线度,也可说是运动直线度
轨校轨,是平行度             无法判断2轨是否同时扭曲了,如果床身或者线轨扭曲,平行度可能依然完美无缺

网友:
那不就是两个基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理石校轨,是直线度    ,大理石可视为理想形状,直接判断轨的直线度,也可说是运动直线度
轨校轨,是平 ...

大侠,那这样是不是对的呢?先把表吸在一个导轨的滑块是上,打另一个导轨的测面,这样打直了,是不是两条导轨就平行了,再打上平面,两个导轨是不是就等高了?

    还有是不是  不能用导轨做基准,因为导轨也有可以是不准的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那这样是不是对的呢?先把表吸在一个导轨的滑块是上,打另一个导轨的测面,这样打直了,是不是两条 ...

1.      车间操作的方法基本是对的
2.      滑块是否等高,你说的方法是打不出来的
3.      机床装配开始,必须以一个我们公认的东西做基准,这个东西接近于理想形状,如平尺、高精度水平仪、激光等等,以这个基准去校核我们机床的基准,然后再以机床自身的基准去建立下一项精度,一步步互为基准并且基准转化,最终获得了精度。
4.      如果你敢确定导轨是合格的,床身是达到要求的,你可以直接装配,此项精度完全不需要检查,平尺就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车间操作的方法基本是对的,但是,表架到滑块上,应该打另一根轨的滑块,然后2个滑块一起推动,表 ...

大侠,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确定两根导轨,是不是一样高,怎么做呢?

网友:
我们在安装导轨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 仔细想来还是第一种方法出来的精度高, 但由于在工程应用中强调的是重复定位精度, 所以也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记住一点,不用量具的制作,是出不了好东西的。别“凑合”着制造。

网友A:
1. 就我目前的经验,滑块高低差不做直接检验项目
2. 如果一定要直接检查高低差,你问问逛逛论坛大侠,他是高人,我就是个画图的,我不懂测量和工装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就我目前的经验,滑块高低差不做直接检验项目
2.        但是床身线轨轨安装面入厂之前的精度(高低差,位置精 ...

谢谢大侠的指导!

网友(2016-12-18):
这个正要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