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压入力需要多少?请教

楼主(2015-10-15):
想计算一下,轴承的压入力需要多少?
试了一下,solidworks simulation,大概看了下教程,还是求不出啊,
唉,特来求助...

如果能给个求的过程,就最好啦

网友:
以前水水整了个类似的,但大侠们回复过说不能模拟计算,压入时候是楔形压力什么的

网友:
这个需要用轴承紧固胶吗?需呀可以找我15895351435

网友A:
这个公差几十克力就可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差几十克力就可以进去

嗯嗯

网友B:
轴承一般零位到正半丝,你这个公差理论上不用力就放进去了,关键现实不是这样的,老装配工和新手装配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先纠正下我的错误,6004轴承外圈公差应该是0位刀负半丝,楼主如果计算压入力,这个公差就错了,现实中这个公差可以用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B:
轴承一般零位到正半丝,你这个公差理论上不用力就放进去了,关键现实不是这样的,老装配工和新手装配也不一 ...

那么,我能说lz位图纸公差搞错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一般零位到正半丝,你这个公差理论上不用力就放进去了,关键现实不是这样的,老装配工和新手装配也不一 ...

"6004轴承外圈公差应该是0位到负半丝“
你这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又看了一下标准,是0位到负0.011,谢谢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按照0级公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