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扭矩多大的电机可以让这个铁环转起来?

楼主(2015-10-15):
最好有过程,谢了。
铁环通过某结构负载在轴上,轴通过三角带被电机轴带动。

网友A:
你的铁环末端没有阻力或负载吗?
T=9550*P/n,
则电机额定功率P=Tn/9550,
T——负载
n——额定转速

网友(点评):
就楼上这些条件,这个“T”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呀。可以说,在这里,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详细的后面回贴都讲到了。

网友(点评):
谢谢WUHANLIST大侠,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B:
T=9550*P/n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铁环末端没有阻力或负载吗?
T=9550*P/n,
则电机额定功率P=Tn/9550,

没有,25KG是电机的全部负载

请问怎么确定出选多大功率扭矩的电机呢?
你给出的公式可能算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9550*P/n  楼上正解

昨晚刚在材料力学看到这个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25KG是电机的全部负载

请问怎么确定出选多大功率扭矩的电机呢?

滚动摩擦阻力是负载

网友A:
。。。你的传动环节是链传动吗?有摩擦负载吧?传动效率是多少呢?铁环支撑是轴承?或者其他支撑形式?转矩损失多少?这些要算到负载中。

大型负载启动时间长,电机长时间转速不到额定有可能烧电机,
你的铁环惯量0.5m(r外^2-r内^2)=3.5kg·m^2不大的,所以我问你传动环节或末端有没有其他什么负载。因为这些负载才有可能使你电机闷车。

另外还要注意,比如铁环那里的摩擦负载折算回电机时要除以速比,等,不要漏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25KG是电机的全部负载

请问怎么确定出选多大功率扭矩的电机呢?

滚动摩擦系数参考值0.02

网友:
不太对吧?

用电机带这个圆筒, 不需要多大扭矩的, 若只有圆筒自重而没有其他负载阻力的话, 只需要克服滑动/滚动力即可, 再加上机械效率和安全系数, 就是你需要的电机扭矩.

但是! 一定要匹配下转动惯量, 必要的时候用上减速机, 不然到时候带不动停不住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有理,只是启动时间长短不同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动环节是链传动吗?有摩擦负载吧?传动效率是多少呢?铁环支撑是轴承?或者其他支撑形式?转矩 ...

圆环转动惯量应该是0.5m(r外^2+r内^2)吧?

网友(点评):
抱歉,记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圆环转动惯量应该是0.5m(r外^2+r内^2)吧?

I=0.5m((r外^2+r内^2))=0.5*25*1=12.5
设线速度=2m/s   则角速度w=2/1.6π弧度每分钟
T=I*w=12.5*w=15.625n.m

你看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你的角速度怎么算的?角速度W=线速度V/半径R的,还有扭矩T=工件惯量I*角加速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I=0.5m((r外^2+r内^2))=0.5*25*1=12.5
设线速度=2m/s   则角速度w=2/1.6π弧度每分钟
T=I*w=12.5*w ...

  然后还要加上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滚动摩擦系数参考值0.02

这个说错了,滚动摩擦系数K可取0.7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还要加上负载。

负载就是滚动摩擦,机械效率那些?
大概加一些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错了,滚动摩擦系数K可取0.7mm

只考虑滚动负载不考虑加速时间的话你所需要的扭矩T=250x0.7=175N.mm

网友:
提问缺信息 你的速度拿 要多少时间达到你想要的速度,然后计算必须扭矩和惯量值或者惯量比 然后再来选电机

网友:
负载(轴承摩擦扭矩):T2=μ*G*D/2——(1)
μ滚动轴承摩擦系数  G环形板重量  D轴承内径
由能量守恒定律有 T1*ω1*η总= T2*ω2——(2)
T1折算到电机输出轴的负载  ω1电机输出轴角速度  ω2环形板角速度
总效率:η总=η轴承*η三角带——(3)    传动比:i=ω1/ω2——(4)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T-T1=Jx*α——(5)
T电机启动扭矩  Jx传动系统转动惯量  α电机输出轴角加速度
电机输出轴角加速度:α=ω1/t——(6)
t传动系统加速到稳定角速度ω1所需时间(自行设定,数值小,则角加速度就大,反之亦然)
动能守恒定律:(Jx*ω1^2)/2=(Jh*ω1^2)/2+(ms*v1^2)/2——(7)
Jh环形板的转动惯量  ms 整条三角带的质量(带传动设计完整后得到的参数)  v1三角带的线速度
环形板的转动惯量:Jh=G/g*(Dh^2+dh^2)/8——(8)
g重力加速度   Dh、dh分别为环形板的外径与内径
三角带的线速度:v1=π*d1*n1=π*d1*(2π/ω1)——(9)
d1电机输出轴带轮基准直径
联立方程式(1)~(9)解得:T(自行解方程组)
注:由于带轮转动惯量较小,式(7)中忽略了带轮的动能
       注意单位的换算

补充内容 (2015-10-15 17:51):
更正:三角带的线速度:v1=π*d1*n1=π*d1*(ω1/2π)——(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错了,滚动摩擦系数K可取0.7mm

恩,滚动摩擦系数是有量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动摩擦系数参考值0.02

轴承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考虑滚动负载不考虑加速时间的话你所需要的扭矩T=250x0.7=175N.mm

哈哈,这个可以加大些,一看你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可以加大些,一看你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公式

这是经验公式吗?滚动摩擦系数k取0.7mm是经验,公式不是

网友:
我也在算扭矩问题

网友:
电机选择:
1、惯量匹配;大铁环的转动惯量J(查公式),与电机惯量匹配
2、转矩; 铁环的惯性力矩(J·α)+摩擦力矩f·r  得出电机转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I=0.5m((r外^2+r内^2))=0.5*25*1=12.5
设线速度=2m/s   则角速度w=2/1.6π弧度每分钟
T=I*w=12.5*w ...

是角加速度吧?

网友:
感觉缺少点前提条件!

网友:
缺一个重要参数——中间的传动轴直径是多少?这种飞轮机构其实相当于反向杠杆,理论上说如果中间的轴象针一样细,那么多大的电机也带不起来。如果这个轴径和电机的轴径是1:1需要1000瓦电机,那么1:2则只需要500瓦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