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v和谐波的替代可能性,请教

楼主(2015-10-15):
想求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机械臂的关节都是用rv或者谐波减速器,为什么不用行星减速器呢?关键的原因是因为精度吗?
有没有可能用行星减速器加末端传感器闭环控制来替代rv和谐波?好像没有看到有产品这样做的,这其中关键的难点是什么呢?
望能抛砖引玉,得到大侠的赐教!

网友A:
机器人用减速器主要的性能指标是:精度、刚度、振动特性、传动比、空间尺寸以及寿命。
RV在精度、刚度及振动特性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LZ的想法,从理论上讲,是一种途径,但这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传感器、驱动器本身的精度以及响应速度。
另,我最近申请了一个专利,基本上就是这种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用减速器主要的性能指标是:精度、刚度、振动特性、传动比、空间尺寸以及寿命。
RV在精度、刚度及振 ...
确实像您一说,除了精度,还有刚度,振动这些问题,即使纯粹只有精度问题也要看传感器的精度,当然,这也仅仅解决了精度。如果再加上您说的刚度、振动、传动比、空间、寿命这些问题,结构上也需要逐个解决。
如果怎么说,也许最开始机械臂就是运用行星减速器,但是行星减速器面临的这些问题又需要结构上一一弥补,所以才出现了rv和谐波,要是这样假设,再用行星就倒退了

大侠您的专利也从结构怎么解决的振动这些问题啊,有没有验证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像您一说,除了精度,还有刚度,振动这些问题,即使纯粹只有精度问题也要看传感器的精度,当然,这也仅 ...

我的专利也只是一种方法,没有验证机。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一种解决途径,可以摸索一下。

网友B:
1、行星减速机精度不够高,行星减速机的背隙在1弧分以下的非常少,而且很多所谓1弧分不是加工出来的,而是挑出来的,所以在存在齿隙大的情况下,加闭环控制用处不大,因为在这1弧分内输出轴是可以自动转动的,无法约束。
2、同等速比下,行星的尺寸偏长。
3、RV与谐波减速机运动更平滑。
4、不过行星减速机在寿命方面比RV和谐波更占优势,寿命要长很多。
5、RV的可输入转速更高。
6、可受扭矩方面,行星比谐波好,RV比行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专利也只是一种方法,没有验证机。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一种解决途径,可以摸索一下。

是这样,开始只想到了一个精度,确实每个问题都需要逐个验证,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这样探索过,我qq707870361,能加您吗,向您取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行星减速机精度不够高,行星减速机的背隙在1弧分以下的非常少,而且很多所谓1弧分不是加工出来的,而是挑 ...

您说的弧隙很直观,在用行星减速箱时,输出轴即使用手也可以使其左右转动,您这么一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区间是无法控制的,或者即使一个方向转动后控制了,但末端承受反向一个负载,是不是也会使这个无法控制的区间呈现出来?
既然齿轮组是有回差的,那在机械臂里怎么还是有齿轮传动存在的,或者直齿轮,或者锥齿轮传动,这种情况又是怎么避免齿轮回差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专利也只是一种方法,没有验证机。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一种解决途径,可以摸索一下。

没做样机都能申请专利啊,还不知道是否成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弧隙很直观,在用行星减速箱时,输出轴即使用手也可以使其左右转动,您这么一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区间 ...

据我所知,有些厂家会使用齿轮箱代替标准减速机去减速,比如KUKA的某些机型,具体怎么设计我不太了解,只知道对于齿轮箱的加工与装配工艺很难,齿轮靠得远了,就有间隙,靠得近了,会发热,也影响寿命,所以目前国内六轴末端的伞齿机构都不好做,加工与装配工艺似乎还没有完全掌握,所以会出现异响、发热严重、精度丢失、齿轮磨损快等问题。齿轮设计、加工、装配有很多细节还有专业知识,在下只是粗略了解一点而已。

网友:
哈默纳科

网友:
行星减速机要做到与RV一样的精度,价格比RV还贵很多。RV的背隙是一分,行星要做到一分非常难非常贵。也就是说在机器人要求的精度上,RV实际上更便宜。RV80E扭矩达到800N·M,价格大概在8000。

网友:
齿轮箱减速稳定可靠,但国产的精度很难达到客户要求,关键是齿轮加工、装配工艺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样机都能申请专利啊,还不知道是否成功呢

专利不一定要有样机,专利主要是要新想法。
否则那些新模型、新工艺、新方法怎么申请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有些厂家会使用齿轮箱代替标准减速机去减速,比如KUKA的某些机型,具体怎么设计我不太了解,只 ...

我才接触机械臂,您说的还是让我受教了,只一个齿轮设计加工装配就有如此大的差距,使用上受到这么大的限制,有些不敢想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才接触机械臂,您说的还是让我受教了,只一个齿轮设计加工装配就有如此大的差距,使用上受到这么大的限 ...

如果你是刚开始设计机器人的话,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在设计到后面装配、调制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太多了。绝对超乎你想象。这些东西都没有现成的教材去学习,全部都是经验积累与广泛的知识应用。比如零件如果设计公差,如何装配、怎样设计装配顺序,设计时如何考虑后续的维护,线、气管、标定,等等等等。太多细节了,都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每当我听到国内有些人说他们公司用三个月半年就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我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怎么可能这么快。或者这么快怎么可能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刚开始设计机器人的话,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在设计到后面装配、调制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小细节 ...

大侠说到我痛心处了,以前做过航空,电力设备,现在做机器人,同样是机械,但就是机器人对动态下的精度要求最为严格,各种细节的考虑实在繁琐,而且有的方案可能想的很好,但实际加工装配根本满足不了相应的精度,就像您所说的齿轮,真不希望最后的产品出现各种妥协,现在也是一点点摸索。大侠能留个qq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说到我痛心处了,以前做过航空,电力设备,现在做机器人,同样是机械,但就是机器人对动态下的精度要 ...

给你的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的QQ吧

嗯,707870361

网友:
RV减速器精度可以稳定控制在1弧分,刚性也比其他好,结构紧湊,自然用Rv了。

网友:
看了各位大侠的交流,感觉学到了很多知识,一提精度就都头疼了

网友:
关键是行星精度不够,且尺寸过大。

网友(2016-03-02):
大家谈的都很专业啊

网友(2016-05-19):
行星减速器的精度达不到,由于机械手有4到6自由度,由于都是末端控制,由于由于精度与刚度的原因,动态精度具有放大效应,在真实的程序执行时候的精度指向性,与实际的坐标定位位置差值巨大,目前最先进的基本都在0.05末端控制精度,除非没有精度要求的机器人,

网友:
搞不清楚这个

网友(2016-08-08):
上面已经有人专门回答了,
其实主要指标就一项:精度,行星减速机的背隙能控制在1弧分以下吗??

如果不能,就只能用RV和谐波。这些问题无数前辈和专家早都考虑和验证过了。

网友:
那RV有没有可能取代行星在数控机床的应用

网友(2024-11-28):
高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