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盖的装夹问题

楼主(2015-10-15):
铝制电动机端盖,压铸成型以后数控车加工,装夹为弹簧夹头气动夹紧,夹紧力大的话外圆台阶会有3-5丝的椭圆,装夹为弹簧夹头装夹后面的三个凸起点,各位帮忙看看这样装夹合理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装夹

弹簧夹头夹紧三个红圈标示的地方

弹簧夹头夹紧三个红圈标示的地方

端盖轴承位

端盖轴承位

侧面

侧面
@逛逛论坛 @把刀用好 @zerowing @逍遥处士

网友A:
不要夹这三个工艺搭子,直接夹外圆(应该有空间),三个自制软爪,圆弧直径跟被夹持外圆接近或略大于。圆弧长度只要能保证夹头开合就好了。前提是你外圆有夹持处,图示貌似可以。

网友(点评):
试过夹外圆,同样的夹紧力夹外圆变形比夹这三个凸点变形更大

网友(点评):
不能普通三爪阿,是爪上装软爪,它几乎和工件外圆一样大,只是多了三条缝,以便开合。

网友(点评):
对于弹簧夹头有好的建议吗?现在用的是弹簧夹头,

网友(点评):
对于弹簧夹头您有好的建议吗,现在用的是弹簧夹头,只有普通三爪,因为干活慢所以不考虑三爪卡盘

网友(点评):
不是一样吗?主要是增加夹持面积。很容易的,别灰心。弄个图纸上来,坛友都给你解决了。当然还有你的设备。

网友B:
加紧的一边垫塑料试试

网友(点评):
一两个这样还行,批量搞起来就受不了了

网友(点评):
一两个还行,多了受不了

网友:
三个凸起点是在设计端盖时,专门为车序加工设计的工艺夹持位置撒。

网友(点评):
我说那三个凸起干嘛用的,多谢您指点

网友:
大侠,机加就不要找我了。@ttlegyq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是我能力有限,大侠不必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忘了贴图纸,不知道多少公差,还有批量大小,不好给建议;
这样的结构夹这三个点,变形只是多少的问题了,如果拔模斜度不大,尽量夹整个外圆,而且夹紧要力还要控制好,

网友(点评):
甭提了,吃亏就吃在没有公差上了,问厂里只说按照轴承尺寸减2丝,然后滚压。,根本没有最终的数据,倒是有个样品,说按样品来,到时候装轴承凭人家手感紧点就可以了,检测的时候是装上转子和轴承,拿着端盖只要转...

网友(点评):
子和轴承掉不下来就可以

网友(点评):
你们的转子是热压的 还是冷压的啊?

网友(点评):
轴承是标准的 还是非标的啊?

网友(点评):
据目前的信息分析,轴承应该是采用榔头压,哈哈!

网友:
调低卡爪压力然后夹外圆。要环抱的那种夹紧方式,不要三点、三片式的那种。

网友(点评):
明白您的意思,之前就是夹外圆的,可是变形比夹三点的还大 。

网友(点评):
那就调低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夹这三个工艺搭子,直接夹外圆(应该有空间),三个自制软爪,圆弧直径跟被夹持外圆接近或略大于。圆弧 ...

这个 事先校核一下切削力(矩),然后再确定夹紧力,再用夹紧力校核一下冠盖的变形量(确保在弹性变形量);如果变形量太大,就减小转速和切深、进给速度,反复校核一边。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嗯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点评):
哈哈,你没发现他的电机端盖已经“薄”的不能再“薄”了?继续读书哈。

楼主:
回复刚才没了,我再回复就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紧的一边垫塑料试试

改一下夹头试试 做一个U槽零件 用螺丝顶在夹头两侧

网友(点评):
嗯 明白您的意思我试试

网友:
这样的检验方法也是醉了,前面说的振动,多半也不是你们端盖造成的,跟这样的客户合作是够头痛的了。
楼主认参照3楼的方法再尝试一下,不过先仔细检查一下毛坯这个外圆的圆度怎么样,如果毛坯外圆椭圆比较明显,这种方法也不行的,这个位置太单薄,如果毛坯椭圆,那装夹的时候跟软爪贴不牢,一样会压变形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也都是夹外圆的

网友(点评):
直接粗车出来还是先粗车再精车?轴承位滚压吗?

网友(点评):
直接精车的啊,椭圆也是难免的,只要偏差的中间尺寸达到要求就可以了,主要还是以装配合适为主!

网友(点评):
轴承位一般要滚压刀铰下的 有一批没铰的就出现了点小问题

网友C:
还有最后一招,首先看装夹位置的厚度够不够,够的话用这个方法再改进一下,夹具在该夹紧的位置做出牙齿,装夹时确保端面贴牢,应该是好用的,
曾经为了一次装夹做两个面,用类似的方法做过大的法兰,

网友:
直接减少进刀量不行吗,O(∩_∩)O~! 效率降低了哈

网友(点评):
数控床子 能好些,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最后一招,首先看装夹位置的厚度够不够,够的话用这个方法再改进一下,夹具在该夹紧的位置做出牙齿,装 ...

楼主忘了贴图,比较简陋,图中红线位置为夹紧位置,但愿楼主能看明白,夹两个点可能不太可靠,能夹三个点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试试

网友:
直接用外面的四个孔定位

网友(点评):
好办法,我试试

网友:
我能想到的楼上都说了  等等看有没有啥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明显就是节约成本导致薄的不能现薄。这种东西要想不变形,那么只有内外同时装夹,这样费时费人工。不管气动还是液压,夹薄壁件肯定变形。无解。

网友(点评):
单就变形的问题,多次装夹就可以轻松搞定,而且对一般的电机盖来说,同心度也可以保证,但是多次装夹的成本楼主应该是吃不消的

网友(点评):
所以说,依然无解

网友(点评):
可是据厂里的人说从浙江发的货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实多次装夹吃不消

网友:
看看这个吧。

网友(点评):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您产品夹的是直径85的地方吗?

网友(点评):
加90的外圆

网友(点评):
是不是软爪是内锥的那种,里面大外面小的那种

网友:
气动的拉力位置是可调的,即夹紧力是可调的

网友(点评):
正在试,要是到最后前面的几位社友的办法都不能用就只有降低走刀速度了

网友(点评):
气动和液压都要很好的保养,没有这些,可高是一句废话。可惜保养却是企业最差的。我厂里液压2MPa还经常飞料

网友:
调整夹紧力是关键。相对的进刀和走刀量也要减少。刀要用R角小的

网友(点评):
嗯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顶一个,支持用大软爪。批量活做个软爪,是个划算的买卖。

网友(点评):
这话朋友看到估计得哭笑不得,据说刚开始干之前说一年能赚10W-20W,结果两年了,10W的一般都没赚到,退货家里堆了一大垛

网友(点评):
软爪不适合他这机床,普通三爪卡盘可以装但是效率不行,只能用弹簧夹头

网友(点评):
气动三爪+软爪?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提供相关数据,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装夹面是毛坯,如果毛坯面失圆比较严重,一样会夹变形!

网友(点评):
嗯,有点胎里病的味道。

网友(点评):
嗯 ,明天测量一下毛坯面,如果失圆严重的话就把压铸的模具改了,

楼主:
另外想说一下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能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帮忙解答我的问题,真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夹这三个工艺搭子,直接夹外圆(应该有空间),三个自制软爪,圆弧直径跟被夹持外圆接近或略大于。圆弧 ...

就是这种设备

就是这种设备
这就是加工的设备,由于朋友的图片还没到就借用网上的照片了,弹簧夹头就是

这是弹簧夹头

这是弹簧夹头
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加工的设备,由于朋友的图片还没到就借用网上的照片了,弹簧夹头就是这种

这样的机床和夹头一样可以做成前面几位大夹说的软爪呀,在圆周上掏四个缺口,避开产品上的几个耳朵就可以了,主要的问题就是外圆的椭圆和拔模斜度的问题;
前面有人说的用四个孔装夹也不行,孔内要压螺丝,那你端面就车不了,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夹四个孔的话直接在夹头上安四个光轴,把端盖放上去可以吗?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点评):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用四个孔装夹的方案可以直接否决掉,你说的那样装夹不是有点危险,而是根本夹不了,

网友:
支持用软爪。

网友(点评):
欢迎探讨,看来软爪是最佳选择,

网友D:
夹紧装置发上来看看,再给你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紧装置发上来看看,再给你提意见

这是夹紧装置

这是夹紧装置
这是夹紧装置,气缸推动推杆夹紧弹簧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夹紧装置,气缸推动推杆夹紧弹簧夹头

楼主发这张照片没什么意义,相信不用发照片,只要一说弹簧夹头,大伙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前面说的外圆失圆的情况,有数据了吗?

网友(点评):
椭圆50丝

网友:
外台阶3丝没事,装配密封好不进水就行,

网友(点评):
同心度现在是5丝以内,估计震动和这有关

网友:
这机床是否带尾座?加工大外圆的时候顶起来减小加持力应该就不容易变形了,依靠端面来传递扭力。

网友(点评):
没有尾座,而且多次装夹的成本也无法接受

网友:
楼主这活应该批量挺大的吧,就你说到的客户那边的情况,我真不认为是这个产品是端盖的问题,
50丝的毛坯椭圆是正常的,但是这样一来,夹整个外圆的方案可以否定了,
最简单的方法,建议楼主用多次装夹的方法加工个20件:先夹大端把反面光一刀----用反面加工过的面贴住,加压板加工轴承孔----反面贴平,用轴承定心并压紧加工大端。这样基本不会变形,同心度也可以控制在一到两丝内。这样的方法做个20件,也不花多少成本,然后拿去给客户试装,先把客户那边的原因找到再说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么做,我马上通知朋友这么做试试

网友:
这种铝压铸毛坯本身就有的圆,有的不圆,又容易夹变形。我们原来做过类似的产品,机床尾部安装回转气缸,气路接两组调压阀,一组高一点,一组低一点,加工的时候先开高压粗车一遍,留几丝余量开低压,关高压再精车一刀就好了,原理自己考虑。

网友(点评):
明白,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工艺凸台有问题,夹持红线的三个地方肯定会变形

网友(点评):
还是19楼的图纸好点,对这个工件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加工的时候先开高压粗车一遍,留几丝余量开低压,关高压再精车一刀就好了.这个又有生产效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您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控制夹紧力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