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复制拟合的样条曲线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5-10-15):
autocad用了七八年了,最近总是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高手帮忙
我是绘制两个不同直径的圆柱体的交线,即相贯线。是将圆柱的投影等分成32份,
然后根据投影关系画出16个点,然后用样条曲线拟合。
样条曲线是画好了,我想要复制或者移动到我需要的图上时出现了问题。
我是这样操作的,输入复制命令,copy,空格,提示选择对象,选择样条曲线,空格,提示选择基准点,ctrl+右键按E,就是选择端点,选择端点时就卡住了。软件崩溃。
提示 autocad  application错误。

@逍遥处士 @zerowing

网友:
很久不用CAD了,不确定大侠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系统冲突。

网友:
预感是 ctrl+右键按E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是Ctrl+右键 在你电脑上被定义为了其他的系统快键,建议换成 shift+右键,再直接手动选择【端点】进行选取

网友:
打开自动捕捉时,鼠标靠近线条,会进行几何关系计算,样条曲线是高次曲线,计算量很大,捕捉选项过多时,很容易导致程序崩溃。

如果你只捕捉端点,那就先将其它捕捉选项都关闭,只保留端点捕捉,它能大幅度减少计算量,copy完再恢复其它选项。

网友:
也许就是内存不足呢,我的电脑经常卡死的

网友:
一直用的CAXA。很少画这种零件,即使有也是用圆弧大概描一下。

网友:
可能是有的安全软件把部分注册表或文件删了的原因,看有没有提示少哪个文件,文件名百度找找看能不能下载到目录。不然重装咯,CAD重装方便。

网友:
建议把CAD的那个图纸发下让大家伙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么情况

网友A:
这问题没反馈,楼主怎么处理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回不回答都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没反馈,楼主怎么处理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回不回答都没有意义

一直没处理,最近有些事情耽误了,没有上网,以后就可以上了。
一直没处理,我也没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