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断屑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5):
我用万龙达,14.5,5倍径U钻,特固克刀片,刀片是四方的,工件转,刀不转,U钻尾巴接扬程45米的高压水泵,车床上加工孔,进给80-100,主轴转速1800-2600,主轴转速每隔50均试过,一个重要问题是断不了屑。当然进给不敢加快,刀杆钢性感觉比较弱,我也咨询过U钻厂家,U钻厂家说,主轴转速1000-1500,进给约80。我用这个参数试,屑没断掉,刀片一下挤碎掉了。

看大家有没碰到同样问题,看哪一种刀片能断,在进给85左右,转速2200左右。谢谢。

楼主:
另外订做了一根U钻,是14.7的,也是5倍径,第一次刀片可能是杂牌,第一次打了几个铁屑都是碎的,后来撞了一次,刀片坏了,怎么试就是不断屑,有一次试切听到,咯的一声,这根装刀片位置全拧断了,后来网上订了根万龙达的刀杆(DEML),但怎么试就是不断屑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可以加快进给。如果是刀片一下就挤碎了,可能就是你钻头安装没对好中心。还有刀片选对了吗,加工不同材料刀片槽型不一样,这个影响断屑。

网友A:
你没有给出你加工的材料,同常按照你的转速加工45钢的话,最起码0.08毫米/转以上。我对特固克的u钻印象不好,钻体刚性不够,经常会发出尖叫声。建议用你的上限2600转。

网友:
0.06~0.08左右进给差不多吧,线速度可以提高点试试。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钻40Cr , 钻45钢也一样,也断不了,进给大,刀杆撑不住,中心没问题,因为压U钻刀柄这孔是自镗出来的。

网友B:
了解材料。
第一回,先按咱们最开始参数。但是先把水压算一下
45米扬程是4兆帕还是0.4兆帕?
水压定为1兆帕。试一下。

第二回,加进给,0.06,0.08试试

第三回,降转速,2200

期间如刀片碎,看看是里刃还是外刃

第四回,换波形刃刀片,里,外刃材质不同。

再不行,换刀杆吧。刀尖设计不好。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材料。
第一回,先按咱们最开始参数。但是先把水压算一下
45米扬程是4兆帕还是0.4兆帕?

水压调不了,因为经济型的。
0.06的话,2200,进给F130的话,我看刀杆撑不住。因为我2200时调到100左右,看刀片就容易崩了,崩个小缺口是内刀片靠近中心处。我的意思是主轴2200左右,然后进给90左右,有什么刀片在这种状况下能断屑即可。

铁屑

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材料。
第一回,先按咱们最开始参数。但是先把水压算一下
45米扬程是4兆帕还是0.4兆帕?

目前刀片两片材是一样的。我也咨询过刀具刀,他说这种刀杆两片是一样的。

楼主:
现在搞了一把出水麻花钻,明天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压调不了,因为经济型的。
0.06的话,2200,进给F130的话,我看刀杆撑不住。因为我2200时调到100左右, ...

水压扬程和压力是什么关系我忘个小数点

这么细的杆叫我不会做U钻的

水压大的话,能喷的刀杆一块振

便宜的你找找日系U钻用刀片

注意内刃材质,靠中心碎就是线速低,扭力大

换个整硬钻头得了

网友C:
先检查U钻是否对主轴中心,我记得在车床上用要求是很高的,偏离不能超过5个丝

另外是两片式的U钻吗?

如果是,请把两片刀片刃口平行X轴安装,并且内刃比外刃高出主轴中心约0.1mm。这是三菱U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压调不了,因为经济型的。
0.06的话,2200,进给F130的话,我看刀杆撑不住。因为我2200时调到100左右, ...

看咱这铁屑形状,进给量是有点小。
可以加大进给,对于刀杆来说,有时加大进给反而不会振刀。
因为轴向支撑力更大,只有刀片扛住扛不住问题。
可按16楼对刀,当然不能和三菱一样(三菱里刃带角度)
如果那个刀具厂不是贴牌的话,里刃他能做到芯下0.05——0.1

线速100,进给0.06试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步进

网友:
不断屑的问题我们也正在头痛呢

网友:
1、长径比这么深的孔不断屑、卡刀、振刀,这都是经常出现的问题优钻有点不太适合,刀杆刚性肯定不会好。
2、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加工Vc=120-160之间调整,f=0.06-0.08调整。其实还是看铁屑情况。
3、另外U钻两刃刀片不可能选一样的,如果厂家这么要求只能说做的不专业,两个刀片的要求不一样,外刃要求高强度高耐磨,内刃刀片要求高韧性、高强度的。
4、另外加工时注意采用啄钻的方式,要不然这么大的长径比很容易刀杆断掉。

网友D(2015-11-15):
你接U钻的高压水泵买了多少钱?我想买个一般家用自吸泵,扬程四五十米接U钻在车床上用,不知道行不行?关系是便宜只要三几百块

楼主(2018-05-11):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给出你加工的材料,同常按照你的转速加工45钢的话,最起码0.08毫米/转以上。我对特固克的u钻印象不好 ...

材料是40Cr,比较难断屑.可能装U钻的位置不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U钻的高压水泵买了多少钱?我想买个一般家用自吸泵,扬程四五十米接U钻在车床上用,不知道行不行?关系 ...

要八九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U钻是否对主轴中心,我记得在车床上用要求是很高的,偏离不能超过5个丝

另外是两片式的U钻吗?

是的,我们用环表检查的.是平行与X轴的.我们之前用过,但这次U钻径小,且倍径是5倍.

楼主:
出水钨钢麻花钻,钻是钻得进,但是钻完孔,再用镗刀去镗孔,会发现钻的孔偏。偏中心量有20丝左右。

网友:
转速降一半

网友:
都是高手,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