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气动调节阀故障处理

楼主(2015-10-15):
活塞式气动调节阀在阀门厂家这边一块还是被很多客户大批量采购的,可以说活塞式气动调节阀也是一个大类,在耐腐蚀方面还有其他工作上面相结合的内容来说都是比较实惠的,也是比较通用的,阀体中有很多的介质会导致线圈卡死,通电后不工作也经常会出现类似的特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活塞式气动调节阀的故障呢,下面就让相关人员给出具体介绍,具体的故障原因和处理办法如下;
活塞式气动调节阀故障一:通电后不工作,活塞式气动调节阀的电源接线接触不良,需要接好电源线,电源电压不在活塞式气动调节阀允许的工作范围内,需要调整电压,由于线圈短路或者烧坏,处理办法是更换内部件。
活塞式气动调节阀故障二:开阀时流体不能通过,
由于介质的压力或者工作压差不在活塞式气动调节阀适应的工作范围,处理办法为调整介质压力或者更换其他合适的,
如果阀芯周围有杂质进入,需要对阀进行清洗,并安装过滤网,阀前的过滤器过着阀孔被堵,需要进行清理。
活塞式气动调节阀故障三:活塞式气动调节阀关闭时介质不能切断,
介质的粘度和温度不适合,更换新的调节阀、产品的使用寿命到期,需要更换新的活塞式气动调节阀产品。
气动阀系列产品中,有很多的型号和分类,气动调节阀也是气动阀的一种而在一般的故障问题上,有很多相同的故障原因和处理办法。在实际的使用以及操作的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相关的产品介绍,以及产品的结构等,对产品进行维护和保养以及故障维修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