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害怕伏枥老师的帖子

楼主(2015-10-15):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350
@害怕伏枥 这俩天没事看你的帖子翻到这个,我就用了一个下午画出来了。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哪个帖子不能再回故再开一帖。
1.根着你图发现,那减速机是不是不好装或装不进啊?
2.石英浆料人工上吗?
3.输出转速是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  好结构

网友A:
就下面搅拌,这样搅拌均匀吗?

网友:
楼主很有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下面搅拌,这样搅拌均匀吗?

请好好看结构再说。

网友(点评):
懂了,搅拌轴可以手摇上升下降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减速机上方的机架部分应该设计成可拆卸的!

网友:
如果需要频繁的调节搅拌高度,搅拌机构用电机代替手柄就更好了!

网友B:
你@了我。提了3个问题。
“1.根据你图发现,那减速机是不是不好装或装不进啊?
    2.石英浆料人工上吗?
    3.输出转速是多少啊?”
现回复如下:
    1、11楼的社友已给了答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减速机上方的机架部分应该设计成可拆卸的!”
    我看了下在原帖给出的图纸,件号JLT-01底座图纸表达不全,少画了安装件号JLT-06轴承支承架的安装构件。总装图上倒是有表达的。不过这个JLT-06轴承支承架,你建模错了。
    2、浆料好像是在水里加入石英粉和添加剂然后搅拌成的。这个搅拌桶,水、石英粉和添加剂都是人工加入的。
    3、所用减速机减速比好像是1:29,圆筒的转速大约是50转/分吧。记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换种减速机啊,套轴的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了我。提了3个问题。
“1.根据你图发现,那减速机是不是不好装或装不进啊?
    2.石英浆料人工上吗? ...

谢谢,好我再看一下。下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了我。提了3个问题。
“1.根据你图发现,那减速机是不是不好装或装不进啊?
    2.石英浆料人工上吗? ...

今天花了点时间再看了下,图改了下。我还是很好奇,看设备高度上下料有些不方便。但是老师说现场用得很好,可能我见识少。

网友(点评):
好装不好拆而已,维修个减速器,累人。其它的因需求能满足就好了,何必搬出来呢?一个老工人设计的东西,有些比班科的好多了。

网友(点评):
”何必搬出来呢“没有搬出来的意思,只是我手上的project完了没事做。study.

网友(点评):
建模还是不对,高度增加了48毫米。

网友(点评):
几十年来做过的设备不少,很多用了10多年还在用。这台搅拌机还可以跟踪的时候,已经无故障用过七八年。减速机选用安全系数够大,并且是当时的名牌。

网友(点评):
做非标设备,没有把握的设备不能做,必须尽可能减少售后服务。我做这些东西,只想做好,从来不考虑减少成本。已经说过,这个搅拌桶,无论外观、使用效果,都比该工厂原有的有铭牌东西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花了点时间再看了下,图改了下。我还是很好奇,看设备高度上下料有些不方便。但是老师说现场用得很好 ...

你确实没有知道这个桶用来做什么,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精铸,是先用石蜡做成工件的模样,然后用石蜡做的主浇道、分支浇道把若干个石蜡模样粘合为一串。把这串东西浸入石英浆液,在外面挂上一层浆液,取出晾干。挂浆液的工序可能要几次,直到形成有足够强度的一层石英壳。再进入烘箱加热,让石蜡融化淌尽。这样才可以往里面浇铸金属熔液,固化后敲掉石英壳,得到精铸工件。
这个浆料桶就是用来为工件挂浆的。根据工件体积,它必须有足够的深度和直径。
从操作方便着想,桶的上缘应当尽可能低一些。这当然可以用桶做一个独立回转轴座,减速机用下出轴放在桶侧,再用齿轮或皮带使桶回转。这样可以降低桶上缘高度,最大应该能够有200毫米,并且,如果要检修减速机,当然也方便不少。
制作前,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方案,但这个方案会增加好些成本。最后用户方从省钱角度考虑,没有同意。我也只能在许可高度内选大规格减速机,尽可能减少维修需要了。
这个桶不是用来搅拌做浆料的,它一直装满,隔段时间,需要不时添加。混合而制作浆料另有其他设备。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朋友的朋友尽义务,以成本价给做的,要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可能。

网友: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先把下面的减速器结构装配完,再通过钣金焊接搞定。
第二个问题:可在搅拌罐傍边加个泵,把搅拌介质加进去
第三个问题:普通隔爆型三项电机的转速在1400往上,这种东西划不来用异步电机吧,减速器看是多大的了,而且这和搅拌介质有关,我们厂的固定角竖直深入式的搅拌器在20R/MIN,固定角侧向的在300r/MIN,一般介质这种搅拌速度就够了,顶部深入式的叶轮大概在容器的上部5分之1处,你这种可调结叶轮数值位移的,想法挺好的值得借鉴。
另外我觉得如果能电子控制轮的竖直位移就很好了,在通过搅拌器里的搅拌介质,的搅拌情况,电脑控制搅拌效率,完全是个发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实没有知道这个桶用来做什么,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精铸,是先用石蜡做成工件的模样,然后用石 ...

谢谢,老师的指教。那个架子我再看了下,侧面加了型材。

网友C:
强烈建议大虾将搅拌轴设计成自动上下运动,同时建议垂直部分改成圆钢,那样摩擦力小些。

网友(点评):
你同样是没有知道这个东西用来做什么,请再看看18楼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大虾将搅拌轴设计成自动上下运动,同时建议垂直部分改成圆钢,那样摩擦力小些。

是的,我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整个桶内物料都搅拌的话确实不用上下运动,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