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伸出轴承的长度怎么计算?学生求教

楼主(2015-10-15):
皮带传动。这么小的轴,这么远的距离,轴承寿命该怎么算?
现在轴端伸出长度还要加长30mm,完全不知道需要计算些什么?
求指点。

网友A:
这么长的轴应该校核轴啊,计算轴承寿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轴应该校核轴啊,计算轴承寿命为什么?

轴已经按照第一临界转速校核了。
弯矩扭矩这些没有算。
现在单考虑轴端伸出长度,不知道这个伸出长度100(需加长至130mm)对整个机器的影响。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伸出的长度你是害怕刚度不够还是什么?

网友:
  伸出长度就校核下伸出断负载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要不轴承座和轴承咋确定,轴承寿命有这种公式。

网友:
伸出的部分应该是输入或者输出端吧,不知道还受不受径向力,如果不受径向力,那就只起到传递扭矩的作用,校核一下扭转的强度就行了,轴承支点不变,伸出部分不附加径向力,按照正常的受力分析计算轴承载荷,计算寿命;如果受径向力,按弯扭合成校核,重新计算轴承载荷,计算寿命。

网友:
我一般是用杠杆原理

网友:
这个很专业,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
个人认为不用纠结于这个细长轴。你这个轴挂上皮带以后,肯定会弯曲,太细了
为什么不考虑改改结构呢?
比如把轴左端(图纸270mm位置)截断,左端部分使用大直径,额外增加一个轴承座作为支撑,左右两段轴用联轴器连起来,给右端轴也增加一个轴承座。这样既解决了轴的变形问题,又解决了长度问题

这是大概一个思路。楼主可以延伸一下,因为具体细节只有你自己清楚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