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少机构磨损

楼主(2015-10-15):
图片放置为机构运行放置方向,下底面因为连杆的来回运动导致严重磨损。现在我的想法:在不改变机构的前提下,进行热处理提高硬度。但是还是担心磨损过快,机构运行频繁。觉得连接方式也有问题。请论坛老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
垫片格挡。

网友(点评):
最经济办法,两面各加一个平垫片

网友(点评):
垫片格挡,连接还是用销子连接?

网友(点评):
孔磨大了吗?孔没磨大没必要改。

网友:
加轴承+润滑,

滑动变滚动。

网友:
不知道在下面开槽,加一个推力轴承怎么样?

网友:
加个黄铜垫片应该可以了

网友:
唉,这种设计明显是先天不足后在失调,如果想后期维护成本低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加台阶轴套和垫片,磨损了只换上述两个小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自润滑型的合金垫片

网友:
垫片里打孔嵌入石墨润滑剂类似轴瓦(巴氏合金,硬质和软质结合型效果好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