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B控制

楼主(2015-10-15):
最近听到了APB控制系统,小弟在网上查了下,资料不多。有哪位大神知道,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
APB简介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外围总线的意思。该总线协议是ARM公司提出的AMBA总线结构之一,几乎已成为一种标准的片上总线结构。

目录

1 简介
2 选择特点

简介

?编辑

APB简介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外围总线的意思。该总线协议是ARM公司提出的AMBA总线结构之一,几乎已成为一种标准的片上总线结构。

APB主要用于低带宽的周边外设之间的连接,例如UART、1284等,它的总线架构不像AHB支持多个主模块,在APB里面唯一的主模块就是APB 桥。其特性包括:两个时钟周期传输;无需等待周期和回应信号;控制逻辑简单,只有四个控制信号。APB上的传输可以用如图2所示的状态图来说明。

选择特点

?编辑

系统初始化为IDLE状态,此时没有传输操作,也没有选中任何从模块。

当有传输要进行时,PSELx=1,PENABLE=0,系统进入SETUP状态,并只会在SETUP 状态停留一个周期。当PCLK的下一个上升沿时到来时,系统进入ENABLE 状态。[1]

系统进入ENABLE状态时,维持之前在SETUP 状态的PADDR、PSEL、PWRITE不变,并将PENABLE置为1。传输也只会在ENABLE状态维持一个周期,在经过SETUP与ENABLE状态之后就已完成。之后如果没有传输要进行,就进入IDLE状态等待;如果有连续的传输,则进入SETU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