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导轨上的几个孔,安装时选择哪一个?

楼主(2015-10-15):
各位大神,请教大家。
抽屉导轨上的几个孔,安装时选择哪一个?
图上标记有1,2,3和4,5,6!这几个孔,厂家为什么会打3种类型的孔,我们安装时怎么选择这几个孔?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厂家的设计明显考虑了2个方向的固定,水平和垂直;全部有圆孔和腰孔,降低钻孔和安装精度

网友:
承载一定要选大的,以前我吃过亏,我是螺丝孔都打的,但是装配的时候好多没有装,

网友(点评):
好多时候,有的工人也会为了省事,少装;检查也应付了事!这个在公司的管理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