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很脆

楼主(2015-10-15):
我用3D打印做的ABS手板很脆,稍微用点力就断了   请教大神

网友A:
单纯材料的堆积当然没有注塑的结实了

网友(点评):
注塑的都是加压的

网友:
强度确实不行,毕竟成型原理和注塑不一样。

网友:
有可能温度过高了

网友:
材料要计较一下吧,密度打大点

网友:
同感,3D打印的东西只能看看造型,而且对于结构刚度比较差的零件,后处理过程中还容易变形,导致尺寸偏差,有时这个偏差还很大。
PS:感觉老外在3D打印材料这块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网友:
打印的方式先选好,选不好支撑材料都要多花费很多。通俗一点说一是打印方式,二是摆放?3D打印是材料的层层堆积,那么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是有区别的,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脆性就好。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优化结构

网友:
我不懂手板的意思百度了下,给有需要的人,
手板是验证产品可行性的第一步,是找出设计产品的缺陷、不足、弊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从而对缺陷进行针对性的改善,直至不能从个别手板样中找出不足。至此,通常还需要进行小量的试产进而找出批量里的不足以改善。设计完成产品一般不能做到很完美,甚至无法使用,直接生产一旦有缺陷将全部报废,大大浪费人力和物力和时间;而手板一般情况是少数的样品,制作周期短,损耗人力物力少,很快地找出产品设计的不足进而改善,为产品定型量产提供充足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材料的堆积当然没有注塑的结实了

看来下次打样还是智能用CN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