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方案不理想,请大师帮忙

楼主(2015-10-15):
大师,小弟遇到困难,请大家指点。如果有朋友给汽车做贴胶带厂家,也可以我们做贴胶,这是奔驰上中间拢流板,要贴胶带,有照片。产品的形状如月亮形,边上用一周全要贴胶带,我正在做方案。目前的方案不理想。大师。要是有这个方面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5810598406。感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我以前见过一种内饰包边机,不知原理能否通用。
个人看法,用这个产品(可以cnc、可以树脂扣摸)做一个治具,产品压合在治具上,四周用仿形贴合胶带,考虑到应该是3d仿形(但是可能只能用平面仿形输送胶带),可用发泡棉跟着胶带走,这样胶带就可用贴合在产品上,完全贴合后在移栽到另一个贴合治具上,用凸模压下(可用气囊加压,真空可能节拍太慢)使泡棉没贴紧的地方完全贴合。

其二,未见胶条具体样式,如果像水切条那样,直接压入就更简单了。

楼主:
你有图片嘛,朋友?感谢,我想这样的。不好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图片嘛,朋友?感谢,我想这样的。不好办呀

楼主可以贴出你目前方案,咱们讨论讨论。
顺便麻烦贴出胶条样式。胶条是分段的还是整天一卷,还是类似水切条,是成品件。

楼主:
好的,我明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