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的冲床送料器,步伐机构,求助

楼主(2015-10-16):
各位大侠好,
以前听人提到过一款老式的机械冲床送料器,步伐轨迹近似4边形,步伐可调,(不是辊子送料器也不是气动送料器)
其中机构大概是摇臂和滑块。
烦请了解这种送料器的前辈能否告知晚辈这种送料器大概名称即可。

网友:
送的是什么料?一般是棍子和气动?
你说的是利用冲床做动力源的曲臂摇杆送料器么

网友(点评):
用冲床做动力的没法调步伐行程

网友A(2015-12-28):
你说的应该是齿轮送料机。它是完全靠冲床轴运动带动工作的。它是可以调节送料长度的,而且精度很高。速度也很快,一般用于小吨位冲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齿轮送料机。它是完全靠冲床轴运动带动工作的。它是可以调节送料长度的,而且精度很高。速度也 ...

LZ是这种么?

如果不利用冲床动力,那是否有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