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气缸型号:MXQ8-20;怎么配气管大小?

楼主(2015-10-16):
请教一下,已知气缸型号:MXQ8-20;怎么配气管大小?

网友A:
一般都是先看气缸的进出气口螺纹规格  在根据螺纹规格选气管接头 气管接头定下了 气管直径也就定下了  你这个缸径8行程20 应该是M5的螺纹你查阅样本核对一下  M5的螺纹端接4和6的管都可以 如果不要求气缸推力 配4的管子好了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先看气缸的进出气口螺纹规格  在根据螺纹规格选气管接头 气管接头定下了 气管直径也就定下了  你这 ...

正解了,如果气管使用空间很窄,还可以考虑用聚氨酯软管,这样子软管不会因为憋住

网友:
根据型号查样本,看螺纹,选管径,确定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