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岗石构件设计,求相关资料

楼主(2015-10-16):
没做过这个,了解实在有限
领导要求非常严谨,每个部位都要知道为什么那样做
有相关资料介绍么?
粗糙度多少?平面度多少?底座是脚板还是眼窝?跟地面面如何连接固定?镶嵌螺套大小是多少,如何配合,抗拉强度有多少?
和底面接触凸台形状?。。。
跟厂家了解了一些信息,但是领导还是觉得不够
请问有相关的资料么?谢谢了
有大神做过的话,希望能不吝赐教

网友A:
难不成是花岗岩机身?打磨出来可达镜面效果

网友B:
你领导没事吧 你们自己不生产加工就没必问的这么详细 ,供应商都要怀疑你们想干嘛? 我外发加工过大理石台 主要是尺寸规格 厚度50 80mm都有 长度1M的比较经济 上了1M价格开始标高 2M的是1M的5倍 最好用供应商的标准规格 平面度有等级的,这个影响价格可以问清楚 底孔一般都是镶嵌螺纹钢套的底孔多少 你不加工制作的话跟你有关系吗?问人家抗拉强度就更扯 只是承载平台而已 你要抗拉强度做什么。安装支撑的方式是在固定架上焊接钢块 顶面铣平 要求平面度就行了

网友C:
我倒是有这个资料,而且也设计过类似的机床床身,但是资料都是不能外传的,楼主有不明白的可以发帖,但是问题必须要具体

网友(点评):
群内好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节奏.楼主公司想做这方面的业务?

客户需要花岗石底座,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来,没做过的只能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是花岗岩机身?打磨出来可达镜面效果

就是一个底座,上面安装其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领导没事吧 你们自己不生产加工就没必问的这么详细 ,供应商都要怀疑你们想干嘛? 我外发加工过大理石台  ...

谢谢,有的问题我也觉得没必要问那么细,被领导逼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这个资料,而且也设计过类似的机床床身,但是资料都是不能外传的,楼主有不明白的可以发帖,但是问 ...

谢谢,空了我会把问题再整理一遍,到时把图纸也一起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