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类似于芒果TV电视盒的外壳,纠结啊!

楼主(2015-10-16):
本来是进公司做人型机器人结构的,结果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眼看着就要砍掉这个项目了。

暂时帮其他部门设计一下产品外型,公司新型号产品基本都是定制型,量不大,最近设计一个类似于芒果TV电视盒的外壳,
淘宝上面购买公模才几十块一个,人家是开模铸铝做的,可惜要比产品内部的结构要小了些,重新画了一个大的,拿出去一询价,基本一块整铝CNC都要4-500一个才肯做,而且还得有量,老板不爽,我也纠结。

各位搞工业设计的打板时都是如此么?

网友:
机加工和模具出来的产品价格能比么

网友:
为什么往偏大方向再找找?

网友A:
3D打印个塑料的先看看呗,选个ABS的材料应该比CNC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个塑料的先看看呗,选个ABS的材料应该比CNC便宜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台MAKEBOT的打印机
但是打印的东西总不能给客户看啊。。。。。
而且打印出来的东西颜色那叫一个惨淡啊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只能说明你们老板外行了,CNC还好点,开模更贵

网友:
您要是做一个,别说500,就是1500也不一定有人给你做。要是做100个,也许200就做了。

网友:
做一个,才500块

楼主:
打样10个
5000

网友:
买现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台MAKEBOT的打印机
但是打印的东西总不能给客户看啊。。。。。
而且打印出来的东西颜色 ...

3D打印的东西也就内部看下,还是挺粗糙的,强度那更是差远了,做手板能找到愿意做的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刚好有个这种产品报价,不会是你设计的吧!

呵呵应该不是
在番禺找的供应商

网友:
CNC这个价不贵了,一般CNC只用来验证设计,实际还是要开模的,小批量不划算。如果量不多,只能变更设计和材料,比如用钣金来做取得相对较低单价成本

网友:
看你发的另外一个盒子的帖子,应该你这个产品对散热也有要求,也可以用铝挤出来做,两头铁板封闭,也好设计各种插头之类的的出口,成本也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发给我们,我们能够做的。这种大部分是冲压加工的,喷粉、喷油、氧化都可以做到这种效果。

我们 ...

已经找到供应商了
在番禺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