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尼龙块求助

楼主(2015-10-16):
如图,尼龙块长度47左右,现要单边切掉17,总长度为30,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8 h& ?1 Q* y

楼主:
补充一下,数量200,比较硬,手拿着不好搞,有没有什么机器可以切的

网友:
你要的公差是多少啊,不太高的话用水刀啊!

网友:
切铝合金或者木工用的那种台式圆锯

网友:
才200个,随便什么机床都可以吧,车铣刨锯什么的

网友:
做个定位,无齿锯直接锯

网友:
端面有要求么,用锯,切割机都可以搞。

网友:
炮塔铣最适合这个这些小活量不大精度要求低的活。

网友:
切瓷砖的圆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