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弹性圆柱销冲子材料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10-16):
在4个的配钻孔铆接弹性圆柱销用的45号钢淬火35-45HRC,由于每日要铆400-600台产品的销子,铆接冲子磨损较快,基本2-3天就得换,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铆接4*12的弹性圆柱销)。

网友:
用硬度更高的试试,比如SKH-9

网友:
使用工具钢或者模具钢寿命会长很多,你这个材料需要一定的硬度和韧性,重点是要抗疲劳性能好,磨具钢是最合适的,工具钢要便宜些,寿命也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