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做个小题目

楼主(2015-10-16):
图应该没有倒过来吧

楼主:
不好意思,图反了

网友:
做题就算了。楼主是想只是要个结果的话,直接上电脑画就行了。要步骤的话不当我没说。哈哈

网友(点评):
嘿嘿,在电脑上画出来是垂直不?我没电脑啊

网友(点评):
嘿嘿,在电脑上画出来是垂直不?我没电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反了

你这个题缺个条件,没法证明

网友:
如果bc水平则有解

网友(点评):
关bc是否水平什么事

网友(点评):
确实没关系,看错了,这题挺难,没证出来

网友:
图画出来确实是90度

网友(点评):
就是要证明的话似乎有点麻烦哈

网友(点评):
就是要证明的话似乎有点麻烦哈

网友:
谁证出来分享下,貌似就是初中几何题。

网友:
好多定义都忘记了.........

网友:
一个图片编辑旋转一下都不会~

网友(点评):
嘿嘿,在手机上整了半天硬是没整过来,

网友:
帮lz上图。大家不用歪脖了。

网友(点评):
是连结CF,我写错了

网友(点评):
LZ现在学校?

网友(点评):
没有,就是平时的一点消遣,哈哈

网友A:
这题简单   连接BF   延迟CD交于圆 交点M  连接BM   四边行BFCM      BC是直径  所以∠BFC 90°  ∠BMC 90°   一个四边形两个角90°  结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题简单   连接BF   延迟CD交于圆 交点M  连接BM   四边行BFCM      BC是直径  所以∠BFC 90°  ∠BMC 90° ...

朋友的证明,结果真的还就是呵呵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笑了

网友(点评):
要做好几条参考线,BC的圆形O,CF的中点G,OG⊥CF,证明OG//CD即可。

网友(点评):
看不懂,写个简单过程

网友:
@动静之机 有请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题简单   连接BF   延迟CD交于圆 交点M  连接BM   四边行BFCM      BC是直径  所以∠BFC 90°  ∠BMC 90° ...

怎么证明呢?画出来确实是垂直的,但要用已知条件证明好像并不简单啊。

网友:
回复12楼:这也是两个角90度,但不一定是矩形哦

网友:
这个题目很难证明,需要用到几个点共线的定理,这些定理在初中几何上没有出现过,所以一般人很难证出来
另外一种证法是通过解析几何或者向量的方式来证,也挺复杂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这个上过大学的也证不出来,你说的那个定理是在线性代数里吗?

网友B:
大家可以先证这个结论,这个证出来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我有了一个稍微简单点的证法,下午贴出来

网友:
下面放出这个题目的证明,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可以先证这个结论,这个证出来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就是相似三角形定理吧。

网友:
来开个平方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陷阱
怎么证明直线HF就一定经过圆心O呢
20#楼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陷阱
怎么证明直线HF就一定经过圆心O呢
20#楼的有一定道理

不用证明HF过圆心啊,只要证明∠BCD=∠CBF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这一段话是建立在H O F在一条直线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