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滚轮需要怎么制作

楼主(2015-10-16):
目前公司的非标机器需要几对带沟槽的硅胶滚轮,如图所示。
但是量少而且不好加工。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

直径20,沟槽宽度1mm.长度50mm

网友:
这样的小东西只能注胶,车加工是不可能了

网友(点评):
但是注胶做几个没人会有兴趣做吧

网友(点评):
钱到了都好做

网友A:
我们以前都是车加工,白钢刀,大前角。13060351226

网友:
硬度,精度,尺寸

网友(点评):
重点在于是硅胶,其他不是重点

网友(点评):
硅胶有问题?

楼主:
直径20,沟槽宽度1mm.长度50mm.

楼主:
硬度越硬越好吧

网友(点评):
能达到90度最好了

网友:
必须用硅胶吗?之前用聚四氟乙烯和尼龙做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估计他是要压着什么东西平移的,尼龙类的估计也不用求教了

网友(点评):
是压着电工胶布的有胶面的。硅胶不会粘。

网友:
硬度80-85,太硬容易掉块。刀具必须锋利,大前角。

网友:
不是你上面的图片?

网友(点评):
不是上面的图片,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通常加工弹性大的非金属材料,会采用冷冻后加工的方式。但是楼主这东西太小了,看图片槽顶好像还是个R。而且样件上那个飞边明显是合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都是车加工,白钢刀,大前角。13060351226

硅胶的确定能车?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

网友:
硅胶板切大小圆垫片套轴上,点胶固定,,,,送楼上各位批语,一个字----笨。

网友:
先加工铁芯然后拿出去包胶成圆柱形,再上外圆磨或者在平磨上用冲子成型机磨削出来,尺寸非常精确,表面也很光滑,加工时加水注意冷却精度0.1很容易达到,要是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粗磨后精磨,保证正负0.02很容易,测量使用投影机等非接触测量方式。如果找不到包胶的地方也可以买硅胶钻孔后插铁芯进去后粗磨,放几天再精磨以释放材料的弹性变形。加工时注意一定要加水充足冷却,否则过几天后会莫名其妙的变形。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的确定能车?

能车,高转速刀磨得很锋利是可以车加工的,不过尺寸精度很难控制,能保证0.5以内都很不错了。1200-2000左右转速下能加工比较短的零件。

网友:
纺织胶辊

网友:
硅胶硬度最高70-80,再高就没有强度了

网友:
楼主要的东西说得不是很清楚 只有个尺寸是不能说明什么的。要像图片一样的多半是橡胶硫化加工的。要是楼主要的硅胶好像不是不能硫化出来的,而且也不能用机加工得到。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模具硅胶倒模方便加工还便宜。

网友:
车个金属模子,外面覆一层硅胶可以吧?

网友:
开个简单的石膏模,注胶吧,最稳妥

网友(点评):
但是硬度能达到70左右吗?太软没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还需要这么高的硬度,那就需要压铸的,这个开模就比较贵了

网友:
做个铝模,用灌封胶,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