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套刚做的筛分线布局

楼主(2015-10-16):
        传套刚做的筛分线布局,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铸造厂,耐火材料厂,常用这类设备,你这个比较小的了,

网友B:
这种材料被提升至距基础5、6米的地方然后再细分7个等级,它是什么材料啊?用在哪个行业?
   这两个筛子直接装了3张筛网,效率如何?就是筛下物中大于网孔的物体占筛下物的比值 如何?

网友C:
楼梯在中间上去方便吗?

网友D:
下料圆管,弄成弧形是为了节省空间吗?这样制作起来成本高,费事;下料也不顺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厂,耐火材料厂,常用这类设备,你这个比较小的了,

对,现在选的是10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被提升至距基础5、6米的地方然后再细分7个等级,它是什么材料啊?用在哪个行业?
   这两个筛子直 ...

粉料估计筛分效果不好,客户不想上风选,就给勉强做了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料圆管,弄成弧形是为了节省空间吗?这样制作起来成本高,费事;下料也不顺畅啊

圆形示意的是布袋,料比较细。

网友(点评):
不带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梯在中间上去方便吗?

放中间有空间的,不影响使用,放中间是为了剩地方。

网友:
两个筛为何布置成垂直的,不能布置成180°么?

楼主:
场地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地限制

两个震动方向相反,场地更节约啊

网友(点评):
后面还有别的设备

网友:
楼主这个是装配体还是单个零件?是用的自顶向下设计吗,能不能贴几张图,展示一下设计过程?

网友(点评):
架子是一次画出来的,别的是装进去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8-04-01):
有原图吗 麻烦发个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