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得到彩色铝丝?

楼主(2015-10-16):
需要一种横截面是长方形 (0.5mm*1mm, 0.5mm*2mm 或者 1mm*2mm)的软金属丝,而且还得彩色的(以金色、黑色为主,但也可能需要其他颜色)。正在考虑怎样获得。
首先可以确定材料为铜或者铝。

办法一、
有厂家提供定做服务,但是没找到这样的厂家。而且即使找到,价格也不知多少。

办法二、
购买拔丝机、氧化上色机。这样首先的投资大,其次也不知道拔丝机能不能生产截面方形的线材。

办法三、
用现成的圆形截面的铜丝,挤压变成长方形。因为铜丝已经是彩色的了,所以省掉了后面的氧化上色。就是怕彩色层在挤压过程中破坏。

办法四、
用激光在铝片、铜片上切割,再氧化上色。但是 0.5mm 到 1mm 厚的铝片铜片,激光器大概也不便宜啊。

期待各位大侠的高见,谢谢!

网友:
如果用陶瓷滚轮让铝线在氧化池里面来回转一个小时,一头送丝,一头出丝,这样可以吗?

或者固定长度 绕在架子上,扔氧化池里。

网友:
形状可以定做,价格应当与冷拔丝差不多。颜色听2楼的吧

楼主:
感谢二楼三楼的建议。冷拔丝加工厂倒是很多,但我这个需要的量很少,可能只要几斤,人家肯定不会搭理我的。
我现在倾向于办法三。因为直径1mm、1.5mm的铜丝很容易弄到,而且各种颜色都有。如果能自己做一个小装置,把它挤压成方形的就好了。但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装置。大概设想就是两个滚轮,铜丝从中间通过时,被夹扁。

网友A:
自己做方孔,需要内壁光滑
去看看抽银丝的视频,从大孔到小孔一步步地过
几斤,人家肯定不会搭理
当年为了6mm钢筋的外表光洁,保证电镀后的效果
最终自己做拉丝机,用油拉,调直机也自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方孔,需要内壁光滑
去看看抽银丝的视频,从大孔到小孔一步步地过
几斤,人家肯定不会搭理

子云绳业大侠,您好,电缆拉伸是用类似铜丝拉伸机,几次拉出来的,(楼主问题我没看清,我以为只是电镀)。
像这种方向截面的金属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轧出来的,(或者是挤出的)
大侠您说,您做过这方面设备,能否详细说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我拉到也是圆丝,用6mm线材拉成5.8mm,购买的拉丝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