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了解“电接触学“,有无实现这个功能更稳定的结构

楼主(2015-10-16):
有没有搞电接触学的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电接触滑动连接的。现在想要实现一个静止的物体和活动部件之间的电可靠连接,活动部件绕静止部件转动。不使用导电滑环和碳刷结构,还有没有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比较稳定的结构。我现在采用的有两种,

1、铜套和轴的滑动连接

2、将两薄铜片用压缩弹簧压在一起;虽然简单,但是可靠性不够,在晃动比较激烈的工况下,电接触不可靠。求解。

网友A:
肯定是活动部件绕静止部件转动
你这样的话,绝缘怎么搞

网友B:
电刷与滑环是最佳方法,你不允许使用这种结构,处理起来就很困难。

如果只是传递电能,可以采用感应线圈互感的方式传输电能。

如果传递信号,建议采用旋转部件带电池,无线信号传输,固定座用感应线圈给电池充电。

电刷与滑环还有一种改进结构,不采用碳刷,而是用金属纤维束与旋转体弹性接触,它的寿命和可靠性较碳刷有很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活动部件绕静止部件转动
你这样的话,绝缘怎么搞

不需要做绝缘,电流直接由运动部件传递到静止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刷与滑环是最佳方法,你不允许使用这种结构,处理起来就很困难。

如果只是传递电能,可以采用感应线圈 ...

不采用导电滑环和碳刷是有原因的,第一是处于成本的控制,第二是处于隔爆的要求。不过大侠说的碳刷的改良机构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不知道金属纤维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arbon-lh.com/product.html
http://romtex.com.tw/products.ph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采用导电滑环和碳刷是有原因的,第一是处于成本的控制,第二是处于隔爆的要求。不过大侠说的碳刷的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