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器人夹具,准备下图,大家看看有没什么

楼主(2015-10-16):
上面一个机器人夹具,方案通过,大家看看有没什么意见或建议提的。
产品为一规则四方,尺寸:550x550x200(长宽高) 重量:150kg
----------------------------------------------------

现打算自制海绵吸盘(图2红色即为所购买海绵密封圈),采用吸+夹的方式取放产品,节拍较慢,机器人运动频率低。
据厂家资料,一个直径吸盘侧吸能吸20kg,两侧6个共能吸20kgx6=120kg。
上面四个63缸径治具缸(气立可),吸力为140kgf,即1400N,4个杠共计5600N.F=μmg,μ=0.2,F=0.2X150kgX10=300N,5600N>300N
请问夹具结构和我的计算有问题吗?或者有更好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5-10-20 15:24):
原帖编辑不了,在26楼有最新改善方案,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A:
物料很重的话,上边四个数伸出气缸杆 会不会弯曲;或者那块易损坏,变形?

网友:
怎么定位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夹爪气缸?

网友:
只有吸盘接触产品,除了测吸,哪还有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料很重的话,上边四个数伸出气缸杆 会不会弯曲;或者那块易损坏,变形?

赞同这个说法,在夹区物料的时候,物料的只是靠4个缸的伸出杆来承受重量,有个切向力的作用,同时是不是还有点杠杆的效果?把物料的重力放大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不是双导杆+衬套么?

网友(点评):
受教了,看图没看清楚。

网友(点评):
是的,150kg/8,平均分摊的重量不到20kg,16的直径足够了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搬运(或者起重)设备,得有一个失效保护。 其二,楼主是用侧面的真空装置,在抓起,夹子只起真空装置施压作用。 第三,楼主气缸应该是不完全同步的,看不到定位机构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 吊 钢件的 夹之结构,结构简单,还节省气缸!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是在什么地方使用,有考虑过工件本事油污这些没有,吸附如果有油污这些比较麻烦,当然吸附物件本身没什么重量这个就没问题,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算得理论可以的呢?

网友:
主要考虑负载吧,结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