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画整齐的锯齿形?

楼主(2015-10-16):
如图,应该怎么画整齐的锯齿形?这样折线出来约束全是角度,怎么变成长度?还有就是这个样子不能拉伸。。。
大侠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

..不能拉伸呢

网友(点评):
同样的特征只拉伸一个,然后阵列你所拉伸的特征,也就是只拉伸一个齿,其余的阵列,百度下阵列

网友:
你是想在这个面上,做成锯齿形状的切口吧。你可以用方向阵列或者尺寸阵列,这样比较简单写,而且以后修改的话,都比较方便。
对于外形一样的特征,我们一般用阵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