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下图中摇臂钻圆标牌的含义

楼主(2015-10-16):
如图,请教下图中摇臂钻圆标牌的含义

楼主:
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指的应该是进给速度,在圆盘上有m/min的标记,意思是多少米每分钟,不过奇怪的是这速度超级快,应该标示的是每分钟多少毫米才对;在外圈有20-2000的刻度指的是转速,旁边有转速的标志。每分钟20-2000转。

楼主:
期盼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30为摇臂、后面50为钻孔直径、×16为臂长

网友:
转速和进给量!!

楼主:
高手隐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