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机器人手臂?

楼主(2015-10-16):
为什么不能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工业机器人手臂,而是使用RV减速器?

最近在研究工业机器人用转臂驱动装置中的一个精度比较高的RV减速器。

无意间和同学聊天说,步进电机不能够实现我现在研究的这个东西吗?减速器本身在转臂驱动中就是精度很高的一个东西,可谓手臂的位置和速度都有一定程度精度,都是由他决定的。这个减速器应该也是和电机直接相连的吧?

我现在想问的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减速器,不能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吗?是因为精度不够还是电机的驱动力太小,还是电机尺寸不适合?

现在有点怀疑我做的这个东西,不是非常清楚。

网友A:
你看看步进电机的扭矩够么。

网友:
扭矩不够!

网友B:
不说扭矩,单说轴能不能承受那么大倾覆力矩就难说,现有技术条件下这么做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扭矩,单说轴能不能承受那么大倾覆力矩就难说,现有技术条件下这么做不可行

也不是绝对不可行。

干点轻活,拿个笔写写画画,或拿个气枪吹吹,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个人理解:电机就是提供精度范围内的力和速度,满足要求的话绝对可以淘汰传动装置,电主轴不就这么发展出来的么

网友C:
楼主,你答对了,二十多年前,在减速机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些机器人就是用电机直驱的。那个时候机器人的结构还比较简单。那个时候,为了有足够的扭矩,电机个头特别大,而且在上电的时候,电机要找当前位置,所以会有一个抖动的过程。后来有了减速机,可以降低电机速度并且增大扭矩,又可让机器人运动平滑。所以你现在如果用步进电机直驱就等于一招打回解放前啦。
还有,众所周知,步进电机低速抖动,高速丢步,而且一掉电再上电后原点会丢失,所以必须有回零设计。
现在倒是有直流电机代替伺服电机的,与减速机做成一体的,比如UR机器人,KUKA最新的IIWA机器人都是这样设计。这样有很多优点,中空设计,重量轻等等,但也有缺点,比如UR机器人每次上电都需要回零,虽然采用了两个编码器去保证回零精度,但实际应用中还是会有问题。而且这类机器人的精度比较比较低,速度慢。

网友D:
同学,你做个又小巧,扭矩足够的。绝对工业革命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你做个又小巧,扭矩足够的。绝对工业革命级的

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答对了,二十多年前,在减速机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些机器人就是用电机直驱的。那个时候机器人的结构 ...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我对电机不懂,就是和同学聊天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当时就把我问蒙了,就是说加上减速器之后一是可以增大扭矩,二是提高精度对吧。谢谢指点。

网友:
真要你这样搞出来。你就能载入史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步进电机的扭矩够么。

谢谢指点,我对步进电机不了解,敢问一下,步进电机的扭矩比较小是吧,主要用在比较轻巧的场合吗?为什么不能把步进电机的扭矩提高上来呢,现在是那些技术限制了步进电机的扭矩啊?

网友:
步进电机本身原理结构的导致在高速时力矩下减利害,所以不能通过高速+高减速比来增加力矩。但可以做做低速低力矩的工作。

网友:
你的想法是对的,可以用步进,但是这样机器人的分辨率,精度、响应速度都会大打折扣,并不适合当代高精度高响应的要求。

网友:
最近看了一款机器人是用的步进电机精度在0.2

网友:
是桌面型的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步进电机容易走步!

网友:
主要是步进电机转矩不够、低速抖动,高速丢步。

网友:
八樓很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答对了,二十多年前,在减速机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些机器人就是用电机直驱的。那个时候机器人的结构 ...

感谢分享

网友:
减速增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