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镀铬光圆的材料和尺寸公差

楼主(2015-10-16):
好像也有人叫光轴,看到很多人直接拿来当导向轴用,它有规定的尺寸公差吗,是国标里的吗?

谢谢。

网友:
精度高的g6,低点的h7等,完全可以当一般设备上的导向州用的!

网友:
要公差要在MISUMI型录中找

网友:
要公差要在MISUMI型录中找。

网友:
光料分是否表面淬硬,是否镀铬,淬硬层厚度,以及尺寸精度要求,直线度要求,高标准的当然可以当导向轴用,但是便宜货就问题多多了,比如直径大四五个丝,小四五个丝,弯曲,椭圆,表面未淬硬的我见过圆度误差十几个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