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连座轴承,哪家品牌有这种产品

楼主(2015-10-16):
最近看到了一些小型的连座轴承,如图所示。请高人指点一下什么品牌有这种轴承。本人翻了一下TR和ASAHI还有MISUMI,都没有找到啊。不知道是不是资料不全。适用轴径10~15mm,最大长度大概60mm左右。

网友A:
标准件,TB上面一大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8.g8wAgP&id=520147558302&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abbucket=2

网友:
U系列,UP系列,UC系列,,,,带座外球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TB上面一大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8.g8wAgP&id=520147558302& ...

不是常用的UCFL,这个比较小。

网友:
查一下东莞TR轴承样本看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型号。

网友:
这种轴承有国标的,设计手册上有具体型号!

网友:
带座轴承,UCFL,还有很多其他样式的带座轴承,搜索一下,都有。

网友B:
是带菱形座外球面球轴承(带顶丝),属于国内标准件。国内哈尔滨轴承都做这种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带菱形座外球面球轴承(带顶丝),属于国内标准件。国内哈尔滨轴承都做这种轴承。

谢谢啊,查出来是UC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