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刀频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5-10-17):
求助各位大神,
       丝锥M9*1,加工球铁,孔深16mm,总共加工三个孔,第一个是盲孔,后面两个是通孔,每次断刀都发生在盲孔,直槽丝锥断刀频繁,更换螺旋槽依然断刀,丝锥切屑线速度25m/s。

楼主:
补充一下:冷却孔都是从中心孔喷出,MAG机床。

网友:
确认工件是QT多少
丝锥材质及长度M9丝锥貌似标准没有
是不是作的合金非标丝锥?

刚性连接还是柔性连接

网友:
丝锥切屑线速度25m/s?什么意思?转速多少?还是Z轴进刀速度?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转速过高

网友:
手工不容易断,那么是速度太快?

网友A:
你这个估计是速度过快,到盲孔底部的时候来不及刹车而抱死。下次断裂的时候测量下,看断裂位置在什么地方,是否丝锥头部已经顶到盲孔底部。按说你这个底孔没问题,不然通孔也会断裂丝锥。如果可行,可加深盲孔深度,或者是在快攻丝到底部时降低攻丝速度,要么就安装安全离合器(忘记在丝锥夹头上叫做什么了),在尚未达到断裂扭矩时开始打滑,以此来保护丝锥。

网友B:
线速度好高,25M/s?也就是说25M/S=1500m/min,根据v=(pi*D*n)/1000  n=53051转/min。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用第3系列的?
是不是M8X1的牙套丝锥?

网友:
可能是底孔相对螺纹深度浅了。另外,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加工球铁建议打对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估计是速度过快,到盲孔底部的时候来不及刹车而抱死。下次断裂的时候测量下,看断裂位置在什么地方, ...

材质硬,
丝锥磨损严重,
底孔小,
底孔与丝锥轴线不重合,
盲孔深度浅,非刚性攻丝会多攻一段距离,转速越快越严重
通孔底部可能因钻头原因跑偏
线速过快。螺旋槽丝锥一般也就8m/s,

用弹性刀柄,超出扭矩打滑保护。
根据丝深,丝锥规格,钻头锥角,计算底孔深度。
M9底孔8,丝深16,丝锥2.5P倒角,钻头锥角看实际情况,差不多也得2mm,缓冲距离至少也得5mm,
16+2.5+2+5=25.5底孔

网友(点评):
通孔加工没事。不过转速过高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好高,25M/s?也就是说25M/S=1500m/min,根据v=(pi*D*n)/1000  n=53051转/min。

真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25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硬,
丝锥磨损严重,
底孔小,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硬,
丝锥磨损严重,
底孔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硬,
丝锥磨损严重,
底孔小,

不是应该是16+2+5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是16+2+5么?

丝锥前端有一部分螺纹不完整。

网友D:
请楼主告知一下问题是否解决?
因为个人感觉25是很常规的速度
虽然降低有时能很直接的解决或减轻问题

网友:
中心冷却压力多少 有切削材料在盲孔里面没清理干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告知一下问题是否解决?
因为个人感觉25是很常规的速度
虽然降低有时能很直接的解决或减轻问题

目前是更换另一个批次的旧丝锥加寿命使用,加工没有问题,断刀批次新刀送去其他基地加工又没有问题,目前还未对参数进行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更换另一个批次的旧丝锥加寿命使用,加工没有问题,断刀批次新刀送去其他基地加工又没有问题,目前 ...

是标准丝锥,还是非标丝锥
是合金丝锥还是高速钢丝锥
加工球铁几百

网友:
直槽丝锥下排屑,螺旋丝锥上排屑,所以加工盲孔时直槽会断得更利害。螺旋丝锥断,请确定底孔是否足够深,加工时丝锥的切削速度是否合理,进给是否合理等等。

网友:
速度太低了,调到Vc=40m/min试试,另外球铁加工摩擦系数大,本就容易磨损造成切削力变大。同步进给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