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焊接焊点过烧,想不明白原因

楼主(2015-10-17):
我们公司是做钢筋焊接设备的,主要设备的原理是电阻焊,上下两个电极在一定压力下压着两根交叉的钢丝通电焊接。我这两天在一本书上看到如果上下两电极不对中心,会导致焊点过烧,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电极的端面尺寸影响了电流场的分布。

请各们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接触面积小,电阻增大,过烧说的是  焊接件,不是电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积小,电阻增大,过烧说的是  焊接件,不是电极吧

是的,说的是焊接件,不过不管在不在中心,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即便偏差一些,接触面积应该不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