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角该如何画出来 ?

楼主(2015-10-17):
刚学画图软件,使用不熟练 ,不灵活 ,比较死板的画图。求前辈指导个问题。

   如图 ,齿顶齿根都需要与下端面圆滑过渡,用不了圆角命令,所以就用了旋转,旋转后就出现了图上那种情况!

  请问前辈,那样的圆角该如何画出来 ?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不是能不能倒角的问题,而是你的建模顺序就不对。

网友B:
是你的拉伸切除没有切到圆弧部分,换个方向或是成型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不能倒角的问题,而是你的建模顺序就不对。

求前辈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拉伸切除没有切到圆弧部分,换个方向或是成型到面

那个圆弧我是旋转凸台出来的   你看下图   该是个怎样的建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