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补焊方法,补焊痕迹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5-10-17):
轴承孔用氩弧焊,满补了,结果镗出来是这样的效果,可以怎么处理吗?这个太难看了,可以砂磨掉吗?》或者有什么别的 办法吗?各位有经验吗?

网友:
先半精车,滚压刀滚下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消除的。因为焊点硬度不均匀。哪怕是精磨,颜色也会不同。要想解决,就得用保护焊,然后回火

网友:
不影响使用,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纹路是很难消除的,有减少要注意以下几点:焊之前先加热件,最好用电焊,当然是焊工技术要好,因为电焊焊得更深,而且焊条也要先加热,加工的时候适当降低一下粗糙度,这样可以掩盖一些纹路。
个人造假经验,知道有大侠要吐槽,

网友:
0号砂皮打一下看看,打成亚光的,色差不会这么明显。

网友:
用240号砂纸抛光一下会没那么显眼,印子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而且会比较显眼。这个很难糊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