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中间加铜垫圈,请教

楼主(2015-10-17):
两个深沟球轴承中间加了一个铜垫圈,请问有什么作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没图说个屁呀?

网友B:
隔圈?

网友(点评):
他说是垫圈,如果是隔套另当别论。

网友C:
调整径向游隙的。去看书吧。这种问题没人会理你的。

补充内容 (2015-10-19 10:52):
说错了,是有可能调整轴向游隙的。

网友(点评):
径向游隙?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径向游隙的。去看书吧。这种问题没人会理你的。

谢谢关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圈?

道行低,所以才行请教,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说个屁呀?

不好意思,上图了,谢谢关注

网友D:
铜垫圈不是平等吧
把侧面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垫圈不是平等吧
把侧面拍张照片

@子云绳业

网友:
根据这点信息,4楼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对两个轴承进行轴向预紧用的。

网友:
@番茄唐龙  大侠认为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有可能是调节轴向游隙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非要用铜呢?

网友:
@番茄唐龙
我说了 是个人认为,学识有限,见识短。
麻烦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番茄唐龙

网友:
我怎么看着就是为了单纯的节约成本或者为了弥补安装空间不足搞得东西?

网友(点评):
同感啊,普通通的轴承没必要加

网友:
如果是调整轴向游隙的,那为啥是铜套呢?

网友:
没见过,求指教,另说一句,这个论坛怎么那么多喜欢装“大神”的人?

网友(2016-03-05):
这个感觉是为了将外圈压死,如果是调整轴承轴向油隙应该是在轴承内圈上面加铜箔,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327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6-06-10):
应该是调整轴向间隙的

网友:
铜垫片 材质偏软。。。
用力压紧,可以消除间隙。。。

网友:
就是一个轴套而已,如果不加这个,两个深沟球轴承并列安装内外圈有可能会卡主

网友:
装配图呢?

网友(2016-09-14):
一般,轴承间加隔套,都是为了调整轴向预紧力。具体要看什么轴承,什怎样的应用。

网友:
应该是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