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图用PVC好做吗?厚度0.8

楼主(2015-10-17):
求助下图用PVC好做吗?厚度0.8,谢谢!!!

楼主:
请问图片如何插进去啊,谢谢!!!

网友:
jack,为了看你个图花了我10积分

网友:
编辑栏最后那个回形针的按钮就是添加附件的意思,你在这里加入图片

网友:
不要点附件,点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加工。但是,一套模具不行!

网友(2023-03-20):
回答问题还要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