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花岗石底座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欢迎拍砖,大家的批评都是对我的鼓励

花岗石底座上放置光学设备,中间有六自由度调节机构
以大的花岗石底座为例,尺寸为960×700×460,重约800Kg
下面有几个细节想了解
1、螺孔均为M10,跟上面部分用的同尺寸,我计算螺钉抗拉强度,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镶套那 里强度肯定没螺钉强的
怎么确定螺孔大小呢,有无必要换大的(ps领导要求很严谨,螺孔大小这个我还真说不上来)

2、底面凸台,和地面接触部分,是四块2mm厚凸台,凸台的面积,厚度,怎么确定
    与其它设计比,比如四块凸台连城一圈,各有什么特点,哪种更优

3、眼窝和脚板,眼窝更结实且美观,用料少,使用上有何差异?眼窝式还有什么优势?
    眼窝的大小,距离地面和侧面的距离怎么确定?
     (我把自己总结的讲了,领导说他都知道,叫我再了解,欲哭无泪啊。。。)

4、和地面固定,用哪种固定方式比较好,计算过M12的地脚螺栓可以满足,同事意见化学螺栓虽然强度低些,但是更加方便,还有其它好的方式么,需要预留多大的孔?

5、对于粗糙度和平面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六自由度都是可调的),给的参数是粗糙度全部3.2和上下面0.05(7级)不知是否性价比最优?

如有其它需要注意的细节,望不吝赐教,在此拜谢

图纸由于上传问题,放在后面
感兴趣的也能私聊报价,再次谢过

补充内容 (2015-10-19 10:11):
花岗石底座上面放置设备
尺寸为960×700×460,重约800Kg。摆放设备重约682公斤,M10螺钉连接,工作状态几乎无运动
下面有几个细节想了解
1、花岗石顶面螺孔均为M10,大小是否影响加工成本,和M8或M12的比较
2、底...

楼主:
没有合法的图片被上传,上传图片图纸是不是不行?九百多K也没超出大小呀
那先传个附件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超过100K或者500K就不行了,截了个图,渣像素将就看吧

楼主:
@江南遥望漠北 @冷月梧桐 @siweite2012 @pacelife
谢谢各位昨天的热心帮助,这是我再次整理后的资料

网友A:
朋友是缙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是缙云的?

不是,我在成都

网友B:
首先问一下 厚度460  有必要这么厚吗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那个2mm的高度的底凸台结构建议不要,改成下支持凸起比较容易,侧面的100*120贯穿通孔做什么用的 不会是安装避让吧,问过加工放能加工出来吗?沉头孔安装不行吗?台面的异形深孔有没有必要,800通孔可以吗?孔壁没有粗糙度要求 最好说明一下。还有你这个大理石台不设计一个方通架子固定吗?
2如果只是放置光学设备,M10底孔是不是太大了,光学设备安装孔是M10的吗,如果光学设备的孔距不是常规值 比如50的倍数,不建议直接把设备螺纹固定在大理石台上,一般M6就够了 有时我们都给M5底孔
3 台面高度,按人体工程学来设计的话 坐姿台面高度约760mm 站姿高度约900mm,看看你的设计是否注意到了这点
4建议用金属脚杯,塑料的时间长了会应变,或者问问领导是否需要打地脚螺钉的固定方式?眼窝 脚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百度也没搜到。
5精度等级分级和报价 分类对应好 再给老大看 这样比较直观,如果没有指定精度等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问一下 厚度460  有必要这么厚吗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那个2mm的高度的底凸台结构建议不要,改成下支持 ...

不好意思,是我问题没描述清楚

楼主:
@管理员
请问帖子能删么,问题实在没描述清楚,我还是太年轻了

楼主:
@老鹰

打扰了,问题没描述清楚,又不能编辑,我就重发一个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