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45°倒角大小?

楼主(2015-10-17):
车间现场,轴颈外圆,45°倒角(有时也有20°30°的),大小约2毫米以内,我们测量都是用三用卡尺测量,觉得误差较大,不同的人测,值差出0.2毫米很正常,而倒角公差只有0.4左右(±0.2),在测量上,这么大的测量误差是不可以的,由于倒角不重要,所以没出过事,但我希望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请教,大侠们都是怎么测量45°倒角大小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有倒角规类似样板(卡规),肉眼看缝隙,倒角小误差也比较大
孔口倒角(不大的孔)有带表的,属于非标量具,轴颈倒角看情况也可以做成带表这种形式

网友(点评):
孔口带表测量没想明白,望大侠再讲讲

网友:
我觉得投影仪或轮廓仪可以测

网友(点评):
现场不好弄

网友(点评):
脱离实际。

网友:
游标倒角尺或测量倒角的角尺。

网友:
能否做个90度的等腰三角板?但是只能量轴两端和孔。
我用一般用卡尺平推量轴肩倒角,孔的倒角一般是深度尺。

有几种倒角规,一种是和R规在一起的倒角规,一种是卡尺前端做倒角的倒角规。
还有一种是直角尺,还有专门量孔倒角的百分表,量轴端的百分表。60度角规。很多啊。

网友(点评):
我见识少

网友B:
不需很精确的用卡规,精确的用投影仪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很精确的用卡规,精确的用投影仪较好

是这样的卡规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是测量壁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倒角规类似样板(卡规),肉眼看缝隙,倒角小误差也比较大
孔口倒角(不大的孔)有带表的,属于非标量具 ...

倒角规样板使用示例及带表倒角规
带表倒角规是网上找的DIATEST的图
国内非标量仪厂家也可以做

网友(点评):
这种外倒角规只能测量端面倒角,如果是台阶处的倒角,而且直径差别小,要想精确测量只能用投影仪或工具显微镜了

网友(点评):
有图有真相!

网友:
0.4的公差压根就不能用0.2精度的来测!测量好像是1:3的关系吧 ,比如我们卡尺测精度0.6的还差不多!。倒角测量最准就是轮廓仪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自己做治具也行,很简单。

网友(2015-12-03):
有专门测倒角的卡尺

网友:
半径规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是投影仪测得,抽验或者首检。有的财大气粗直接放机床旁边测,几台机床一台影像仪

网友:
坐标测量仪直接读数。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