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数控的CASNUC 901T系统,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7):
       开机后一直报PLC错 15
各IO接口输入正常,IO界面下,输入端口接24V 有变化,输出无任何变化。
机床操作面板按下,PLC界面相应的地址下有变化。
按急停,反应正常。
手动,无论键盘或手轮,或其操作,伺服电机均不动(驱动与电机都是好的)。

      本系统从一个网友处买得,配线齐全。
      介绍说拆自一台正用的数控车床,因太老,换新系统了。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CPU板, KA4,KA5   两片EPROM  里面写的是PLC程序.

还有一张PLC 参数的,未拍上,里面写的是PLC参数, 参数1=
还有定时器“TIME00=…… TIME32=” 的参数,因为不懂,所以不知如何填。

楼主(2016-04-16):
过去几个月了,事情终有结果了,网上找的航天数控901T的手册里提供的I/O端口定义与我这台不一样,看来是厂家针对自己的机床写的PLC程序,其中输出端口10接上高电平PLC错误15即消失,10号口低电平时PLC无输出,所有I/O都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