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工中心在铝型材上钻孔,铝屑出来缠在钻头上,求教

楼主(2015-10-17):
用加工中心在铝型材上钻2.8mm的孔,现在的问题是铝屑出来缠在钻头上,把型材表面挂花,哪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加工中心一般都有断削钻孔的循环,试试。

网友:
缠钻头 就啄钻  加大水

楼主:
楼上说的之前想到了,啄钻,但是老板嫌慢,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断屑的方法,比如改进钻头角度,或者把材料弄硬点

网友:
先把铝拿去冷冻下再钻?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啊,说的好玄乎,哈哈,我记下了 ,有机会试试!! 谢谢

网友:
加工前,在加工部位贴膜

网友A:
加大钻头螺旋角度,接近直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钻头螺旋角度,接近直槽会好很多

谢谢,转速和进给多少合适

网友:
g83 啄钻指令

网友:
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啄钻加煤油或高速油当然铝硬了更好

网友:
钻头自己多磨几种角度试试,然后切削液加大点

网友:
加大进给或减少进给试试,保证冲洗效果。
不行就保护表面。

网友:
降转速加进给量,就可以控制出屑

网友:
钻尖角小了,往大磨磨

网友(2015-12-09):
加快进给

网友:
加工中心上不是有循环加工的命令吗,我记得有G71,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个是钻一段时间,然后保持高度不变主轴仍然转动,断屑后继续钻

网友:
转速提高一些 最起码5000转

网友:
R值少给一点,在没形成过长的铝屑前断开切削。

网友:
钻头磨的锋利一些,转速进给的参数给的不合理,可以尝试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