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的锋利程度与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5-10-17):
有人说普通碳钢的锋利程度比不锈钢的锋利程度强。也有人说刀片的锋利程度与硬度有关,材料越硬刀片越锋利。这两种说法正确吗?刀口的锋利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各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材料和热处理。听说过复合材料做的刀具吗,自己查一下!

网友:
不锈钢硬度应该不太高

网友:
很惭愧,四楼五楼的回复连起来看,我邪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和热处理。听说过复合材料做的刀具吗,自己查一下!

请问在哪里查啊?

网友:
总算看到有人也在琢磨刀的锋利。

硬、角度,不是决定锋利的全部因素,只是基本条件而已

草叶可以割破手,纸片也可以把你弄出血来,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草叶可以割破手,这是叶子边缘有锯齿,当然也有毛刺。纸片能弄出血来、这个甩出的速度有关,这两样与楼主的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希望嫩能有机会在显微镜下看看刃口

网友:
不知道,猜是材料吧,记得俄国有个作军刀的材料我国叫30Cr什么什么的。
吉列剃刀是怎么做的?

网友:
刀具的锋利程度跟硬度有一定关系,硬度高的材料容易磨的锋利,硬度低的材料想磨锋利更难一些。刀具锋利是一方面,还需要保持性,特别脆的材料可以磨的很锋利,但没有韧性容易崩刃口,软的材料切割时容易磨损或变形。做刀具的材料需要的是硬度和韧性的平衡。

网友:
“锋利”本意是指刀具或工具尖而薄,但我们平时在实际工作场合说道锋利难道仅限于此?
这个话题有些意思!希望能够深入讨论下去!

网友:
在切削过程中,刀具切削部分不仅要承受很大的切削力,而且要承受切屑变形和摩擦产生的高温,刀具材料的硬度必须高于工件材料的硬度。常温下一般应在HRC60以上。工作硬度低于HRC50-55的钢韧性较高。通常当材料硬度高时,耐磨性也高;抗弯强度高时,冲击韧性也高。但材料硬度越高,其抗弯强度和冲击韧性就越低。

网友:
应该是硬度,不有陶瓷的刀吗,很硬很锋利,个人看法

网友:
前角和后角决定是否锋利,但是锋利了会使耐磨性和强度降低,这是一对矛盾

钢件铣刀前角和后角通常都比铝用铣刀的前后角小

网友:
不认为材料越硬刀片越锋利。硬质合金硬度高,就不锋利。

网友:
材料与热处理

网友:
刀具刃口不论怎样精细刃磨都存在刃口圆弧半径p,刃口圆弧半径p大小影响着刀具刃口的锋利程度。刃口圆弧半径p的大小与刀具材料有关,如碳素工具钢T10A p=0.012 、高速钢W18Cr4V p=0.016、硬质合金YG8 p=0.021、YT15 p=0.024、陶瓷刀片 p=0.032,刃口圆弧半径越小刃口越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