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回程短2mm,请教

楼主(2015-10-17):
立式注塑机,依靠滑台下面两个活塞(并列)水平移动滑台上两个模具,当一个模具注塑时另一个模具在安装镶件、交替工作。机台一直漏油并逐步严重,检查发现是定位油缸的定位端头断掉并且油缸活塞杆弯曲导致漏油的,上端密封坏了两个、有明显拉伤沟槽。重新更换配件手动试车,发现活塞伸出时完成滑台下表面一个定位孔的定位,当活塞缩回时还差2mm才能与滑台下经一个模具定位孔对正。于是就疑惑,活塞为什么不能再回位或者其他原因?活塞端头靠一副锁紧大螺母锁住和调节移动滑台的位置,已试验发现,调节这个不能改变活塞的回程距离。好像不缺油,因为有大好几倍的合模油缸可以正常开合模。难道机台刚生产出来定位端头就断了吗?虽然断掉但定为油缸可以正常伸缩,光电开关仍然可以检测到两个信号可以自动运行。此机台可以手动、半自动、全自动工作。正常情况半自动工作,维修调模具手动。滑台上面两定位孔间距59cm.哪位大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难道有什么东西在活塞内脱落导致回程时活塞压在脱落物上,从而导致回程不到位?油缸是单作用缸。

网友:
有没有图纸或现场图片?没有画个工况示意图,这样才好分析!这样的叙述,除非你的同行才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简单描述故障,就是一活塞杆伸出可以达到工作位置,但缩回时达不到工作位置,相差2mm.有图当然好,但是手机不好画图,来这里的不是每个都有电脑或是设计师的。

网友A:
这是不是油缸安装时不同心,轴头断过更能说明是装配问题。

楼主:
RE: 活塞杆回程短2mm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油缸安装时不同心,轴头断过更能说明是装配问题。

油缸端头与定位孔之前试过配合,感觉配合好紧密,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怀疑是不是另一个定位孔位置打错了(偏差2毫米)

楼主:
今天调了回程近接开关,试机没有任何效果。反复调试后,定位油缸活塞伸出时没有完全到位但可以触发近接开关信号,先维修到这里吧,有时间准备拆下两边的移动油缸查查内部原因和构造,到时通知大家所发现的现象吧

楼主(2015-11-27):
谢谢大家。目前油缸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控制油缸换向的电磁阀有时会卡住,https://www.tuo8.c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42&extra=&authorid=10927&page=27&mobile=2,手捅阀芯也可以回位,难道是液压油太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