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阳极氧化烧工件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7):
硬质氧化发热烧掉工件有解决办法吗,能不能用低温阳极氧化代替。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是挂具点?可以上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是挂具点?可以上个图片吗?

厂家采用的是低温阳极氧化,为想问低温阳极氧化和硬质氧化是一样吗,材料是2A1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采用的是低温阳极氧化,为想问低温阳极氧化和硬质氧化是一样吗,材料是2A12的

2A12是含铜的铝合金,需要使用带硝酸的抛光液来抛光,才可以做阳极氧化
你说的烧工件,不会是整体表面做出来发黑发暗吧?

楼主(2015-12-10):

引用 网友A:
2A12是含铜的铝合金,需要使用带硝酸的抛光液来抛光,才可以做阳极氧化
你说的烧工件,不会是整体表面做 ...

恩,做阳极氧化没问题,是做硬质阳极氧化,发热破坏基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做阳极氧化没问题,是做硬质阳极氧化,发热破坏基材

还是没有懂你说的烧工件时什么意思?

可以贴张图出来可以吗?

也许你描述的不够专业,或者没有让别人知道需要的讯息,无从判断

如果硬质氧化解决不掉,建议可以考虑微弧氧化,硬度比硬质氧化高5倍,当然价格可能高2-3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