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设计,如何把图中的轨道做的圆滑一些,让电机带动不卡

楼主(2015-10-17):
怎样把下图中的轨道做的圆滑一些,让电机带动不卡,求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我的积分不够?,所以加不上你为好友

网友:
螺旋螺旋螺旋,相切相切相切,

网友A:
请把轨道标示清楚。

网友B:
为而何卡,是曲线不好还是接触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而何卡,是曲线不好还是接触面的问题?

接触面的问题,它时常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轨道标示清楚。

swf.rar (233.73 KB, 下载次数: 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Y4MDQ0fDllZmU0MTU3fDE3NTQzNzI0MTN8MHw%3D

网友:
我下载了,lz这个是内圆柱凸轮。请看红色部分。

网友:
关键是加工水平。你这个是CNC加工的么?

网友:
这是凸轮机构吧?内圆槽加工难度比较大?

网友C:
问题是你拐弯的地方内外R尺寸不对,应该是内R定个合适的值后,外R用偏移一个直径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拐弯的地方内外R尺寸不对,应该是内R定个合适的值后,外R用偏移一个直径的方法

昂,谢谢试了一下,很有帮助。

网友:
你那好像是螺旋上升的吧,如果是把螺旋角改小点

网友:
你那个好像是螺旋上升的吧,如果是把螺旋角改下

网友D:
添加一个滚轮装置,把滑动接触改为滚动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添加一个滚轮装置,把滑动接触改为滚动接触

网友:
根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添加一个滚轮装置,把滑动接触改为滚动接触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