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的时候出错了,造成了损失,不知道要赔多少钱

楼主(2015-10-18):
换了一家公司,对公司流程不熟悉,由于对部门领导的意思没理解到位,画图的时候出错了,造成了损失,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不知道要罚多少钱。

补充内容 (2015-10-19 16:09):
感谢各位在精神上的支持,还好问题貌似解决了

网友:
看公司制度啊;没有的话就不罚;制图完了,不是还有审图和批准的么,他们属于个高的顶着,顶不住才砸着你,怕啥

网友(点评):
有审图真好,我们这都是自己画图自己审的

网友:
我这有个月工资只有2500,因图错罚款5000的画图工故事,......

网友:
错谁都犯,我曾经一个错公司损失十二万,一分没罚

罚多少钱都无所谓,主要看公司如何对待犯错的态度,抓住你的错误不放,拼命罚你,不如早做打算

网友:
我认为:犯错最多不可罚超过五十,要罚款,从上往下罚!!

网友:
你是设计?后面的校对呢?审核呢?批准呢?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设计都是有风险的。程序也是风险控制的手段之一。
你没有责任,至少说责任不大。

网友:
领导 说几句要认错,毕竟错了嘛,要是象征性的罚一点的话,也只能认了。厂规不一样的。第二看看能不能修,减少损失啥的的。抗不住的话可以找领导谈谈,但是要注意态度。罚的多,也就没有长时间干的意思了。。。。

网友:
按制度罚个几百块吧。你要清楚,你画图有责任,你上司的责任更大。一般这样可大可小事情他们都会压下来,不会让更高层知道来龙去脉,因为要是闹到高层,惨的是你领导不是你。

网友:
这个看公司制度和态度。我以前做清洗机,出完图,项目暂停了。过几个月,客户又急着要货,但是有点变动。有些地方忘了改,槽体做小了,结果废了不少不锈钢板,估价有上万元。被罚了100块。我们罚款是要被罚人签认的,我很痛快就签了。老板的理念是,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不做就不错,做得多,错的机会就多,还是应当鼓励做事。但是低级错误是要避免犯的。

网友:
还是看老板的态度吧    应该鼓励做事情    尽量不要出错就好了

网友:
目前公司不了解。
以前公司公司:做错必须找出原因,为此提供解决方式,承担错误责任。
承当责任的方式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更努力去完成工作。重大错误会导致第二年加薪,失去话语权。

网友:
错误的造成如有自己的原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处罚,处罚多少应该有所依据。

网友:
审图负责任比较大。

网友:
你要做的是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在错误面前;

另外,要看错造成的损失大小;和老板的胸怀有关;如果损失严重,从制度上来说相应罚一点是正常的,但不能超过你工资的30%;

一般情况很严重,领导都会挺你顶起来,你这边也是意思一下。

我犯过错,也造成过损失,但公司从来没有罚过。

网友:
以前公司工程师撞毁了一个30W的刀具,当时公司老板不动声色,后来找个机会让他去当油漆工了。

网友:
木有解决不了的错误,只要不是特殊材料就行,焊接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