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分道机构,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楼主(2015-10-18):
如图,要做一个分道机构,四分成八的,做了初步方案,感觉不是很好,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方案呢?谢谢

网友A:
左边4,右边8,这样分道的作用是什么,lz没交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4,右边8,这样分道的作用是什么,lz没交代清楚

物料连续地过来,左边每条道的单号物料一条道,双号物料一条道,这样,分成8个道,就是物料还是连续的,只是错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料连续地过来,左边每条道的单号物料一条道,双号物料一条道,这样,分成8个道,就是物料还是连续的,只 ...

分流机构,奇偶分流做一个推杆就可以了;

你的图没看明白分流如何动作。

网友B:
分流什么产品?你的第二张图片是你自己画的吗?
有些分道机构 是 很简单的,有的甚至简单到用铁板直接弄个斜面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流什么产品?你的第二张图片是你自己画的吗?
有些分道机构 是 很简单的,有的甚至简单到用铁板直接弄个 ...

是我画的,感觉不是很好,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机构,奇偶分流做一个推杆就可以了;

你的图没看明白分流如何动作。

我的方案是链条带动分流块,分流块沿着导板运动,实现分流的动作,因为链条有张紧,所以我在张紧的那边开个长孔,现在感觉导板定位难,请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改良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是链条带动分流块,分流块沿着导板运动,实现分流的动作,因为链条有张紧,所以我在张紧的那边开 ...

你摆上物料,做一个完整分流示意图。

网友A:
感觉lz这个机构的效率,比推杆,翻板效率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lz这个机构的效率,比推杆,翻板效率会低。

机构一分钟要走200~300个物料,推杆往复运动比较费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构一分钟要走200~300个物料,推杆往复运动比较费时

你工件啥样的,上图啊

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啊,气吹,翻板,槽轮,方法非常多,问题是要结合你工件的形态

网友C:
楼主是快消品吧,我们公司用专门的设备,一分为五或者6道。

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件啥样的,上图啊

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啊,气吹,翻板,槽轮,方法非常多,问题是要结合你工件的形态 ...

我们是做食品机械的,大小是35~7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快消品吧,我们公司用专门的设备,一分为五或者6道。

成本太高了。

做的是食品机械,能否详说方案呢,谢谢

网友(2016-08-27):
我也做过食品机械,真心没明白你的意图,物料的形状大小?尺寸?你的3d图是怎么样分成八道的?能分八道吗?

网友:
么有看明白你的具体需求?请给出你的初始条件,你的具体对象!